单个齿距超差产生原因

楼主(2018-07-05):
大家好,我是一个磨齿工,刚入行不久,在磨削螺旋锥齿轮时经常遇到“单个齿距误差”超差问题,特别是用 成型法磨削准双曲面齿轮时经常超差。烦请有经验的大哥大姐、工程师们指点。
工艺设备如下:1、哈量集团650GA数控磨齿机。
2、齿轮:BH743G准双曲面齿轮
3、夹具为弹性夹具,液压油缸拉紧碟片,碟片产生弹性变形胀紧齿轮内孔,夹具径跳0.005,端面 跳动0.01(没上校正环)
4、齿轮检测设备哈量集团L65G,检测结果如图

5、成型法磨齿。

网友A:
我说一下解决方法,因为原因可能不止一个:能减小齿形误差、减小齿圈跳动误差、提高齿面表面质量(粗糙度降低),但是,由于剃齿(剃齿机),没有机床“强制性”传动链,齿距误差会加大一些。应该“严格”控制滚齿(或插齿)时的齿距误差。

网友:
这个问题,我根本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一下解决方法,因为原因可能不止一个:能减小齿形误差、减小齿圈跳动误差、提高齿面表面质量(粗糙度降 ...

人家问磨齿,你说剃齿

网友B:
成型磨单个齿距累积超差一般是分度误差,看磨齿机有没有分度误差可以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型磨单个齿距累积超差一般是分度误差,看磨齿机有没有分度误差可以补偿

单个齿距没有累积误差。

网友:
单个齿距偏差的定义:在齿轮的端平面上,接近齿高中部与齿轮轴线同心的圆上,实际齿距与理论齿距的代数差。
14.1、13.9 是不是规律性的超差?检查下滚刀精度、滚齿机传动链精度和工件的装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