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方向同时合拢的机构设计,请教

楼主(2018-07-05):
如图,我曾经在外协厂看到的一台设备。大致动作是,一个气缸驱动,然后四个方向的夹报块可以同步合拢和分开,装夹的类似汽车轮毂之类的零件。CAD图是我画的示意图,下面的图片是我当时现场拍的照片,但现在就是不明白人家的结构是怎么实现的。故在此请教大家。

网友:
看下相机的光圈

网友A:
气缸运动时四个方向的夹块同时往中心运动,这点类似于车床卡盘的卡爪的动作。

网友(点评):
现在先用气缸带动,下一步考虑一下看看电机带动行不行。

网友B:
让我设计的话,我选择四个锥齿轮加齿轮齿条机构
当然,连杆加弧形槽应该也能实现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799895-1-1.html

刚刚看到的  行不?

网友(点评):
原理是这样的改下机构件连接样式就好了!

网友C:
这也是刚设计的设备。用着还行。

网友(点评):
你好,图示的卡爪在上下两个板子之间滑动吗,是不是上面的板子也有凹槽啊?

网友D:
这是我前一段时间设计的,是用来对圆柱体凸台进行限位的,分为上下两层,通过机械式手动和弹簧实现4个滑块同时向内缩或者同时张开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点评):
哥们,能补张图吗,用SW多显示几个方向的。原理知道啦,但你的结构件怎么动作的,还不清楚。。

网友:
齿轮齿条结构可实现

网友(点评):
http://www.cmiw.cn/thread-422541-1-1.html 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
留个微信或QQ吧,贴图贴不上。

网友:
这种机构应用在什么地方?
http://www.cmiw.cn/thread-799895-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让我设计的话,我选择四个锥齿轮加齿轮齿条机构
当然,连杆加弧形槽应该也能实现

齿条齿轮是什么样子。方便说一下吗。想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前一段时间设计的,是用来对圆柱体凸台进行限位的,分为上下两层,通过机械式手动和弹簧实现4个滑块 ...

感觉这个思路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也是刚设计的设备。用着还行。

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齿条齿轮是什么样子。方便说一下吗。想不出来。

正方矩形的四个角,一个角一对锥齿轮,这样四组就可以实现联动
锥齿轮的轴转动,带动同轴的一个齿轮(放在两个锥齿轮的中间)
齿轮再带动齿条前进后退,
至于气缸怎样带动锥齿轮组转动,很简单,连杆就可以搞定。
不知道说明白了么,图不好画啊

网友(点评):
谢谢,先自己想一想。

网友(点评):
这么多伞齿,感觉有点复杂了;用连杆可能会好点。这种应用,lz也无法要求四组的同步精度了。

网友(点评):
齿轮齿条,22#

网友F:
就是六楼的结构,上板开滑槽,下板开偏心的斜槽,滑块在上板中滑动,滑块底部为圆销,在下板斜槽中活动。下盘转动时,驱动圆销向偏近圆心活动,在上板部分向中心运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就是六楼的结构,上板开滑槽,下板开偏心的斜槽,滑块在上板中滑动,滑块底部为圆销,在下板斜槽中活动。下 ...

7楼呢,我觉得更小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正方矩形的四个角,一个角一对锥齿轮,这样四组就可以实现联动
锥齿轮的轴转动,带动同轴的一个齿轮(放 ...

锥齿轮有两组的圆柱齿轮旋转方向是相反的吧

网友:
也可以参考一下三爪卡盘和四爪卡盘。

网友:
引用 网友H:
锥齿轮有两组的圆柱齿轮旋转方向是相反的吧

四角只需要3组锥齿轮;矩形对边的圆柱齿轮旋向是相反的,从而导致齿条是相向运动。

网友:
很好的设计!有几个问题:一个缸行不?磨损如何?槽孔改弧线是否有利?欢迎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六楼的结构,上板开滑槽,下板开偏心的斜槽,滑块在上板中滑动,滑块底部为圆销,在下板斜槽中活动。下 ...

看楼上的结构,觉得如何?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799895-1-2.html
刚好看到的帖子,好巧

网友(点评):
11#也很巧

网友:
这个可以发散思维,,哪种最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前一段时间设计的,是用来对圆柱体凸台进行限位的,分为上下两层,通过机械式手动和弹簧实现4个滑块 ...

凸台外径不等,上下两层伸缩比例不一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就是六楼的结构,上板开滑槽,下板开偏心的斜槽,滑块在上板中滑动,滑块底部为圆销,在下板斜槽中活动。下 ...

请教一下,下板这个偏心的斜槽怎么确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也是刚设计的设备。用着还行。

层主能共享一下文件吗?还是有一点没想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也是刚设计的设备。用着还行。

想懂了,但是提一点疑问。如果绕着旋转的轴长一点,上面遇到阻力,反馈到气缸上,阻力会不会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下板这个偏心的斜槽怎么确定的?

斜槽的角度和长短与 合拢机构的行程和负载有关。最主要的还是角度,斜槽角度越大,传力角越小,承受负载越小;角度越小,合拢行程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下板这个偏心的斜槽怎么确定的?

   斜槽的角度的长短与合拢机构的行程和负载有关,最主要的考虑是角度。角度越大,行程越大,但传力性越,承受负载低;角度越小,传力性越好。根据合拢机构的行程和负载,选择一个合适的角度。
今天刚好在一台维修设备旁看到了,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7楼呢,我觉得更小巧

这样的结构,很小巧,也没那么复杂。昨天没点上传,没传上

网友(点评):
NICE!7楼是夹紧圆柱凸台,是上下并联。

网友(点评):
这机器是干啥哩,看着这么像手动调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结构,很小巧,也没那么复杂。昨天没点上传,没传上

这个机构很好,三爪很小巧了,用料扎实!

网友:
LZ机构设计出来没有?

网友(2018-08-14):
这个机构很好,三爪很小巧了

网友:
@那个春夏秋冬 可以参考下

网友(2018-09-19):
轮胎拆装机 了解一下

网友:
行星齿轮带动四个小齿轮同步转动,再用小齿轮带动四个爪子同时向中心靠拢

网友:
连杆可以做一对夹紧机构,转90°再加一对也没问题,拓展下随便几对都没问题只要摆的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缸运动时四个方向的夹块同时往中心运动,这点类似于车床卡盘的卡爪的动作。

车床卡盘跟这个区别大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