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带锥面紧固件是什么东东?什么标准的?

楼主(2018-07-06):
(图片)

网友A:
球面垫片与锥面垫片的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面垫片与锥面垫片的组合

谢谢指点,比如GB/T 849-1988球面垫圈和GB/T 850-1988的组合。

楼主:
这种组合,可以自动调整位置使受力均匀,且产生轴向力,增大螺纹摩擦力,实现止退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