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氨脂皮带是否可以用在百级无尘车间

楼主(2018-07-06):
请教各位大神,聚氨脂皮带可以用在百级无尘车间吗?如果不行,这种材料的皮带能用在多少等级无尘车间。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聚氨酯皮带还是会产生粉尘的,不过你可以通过粉尘清洁系统来降低设备内部的PM值。现在很多做无尘系统的。可以咨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