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用电气线路中词语缩写

楼主(2018-07-06):
上午好:有些农机电气线路图中词语缩写理解不了,请帮助
EF
CF
RD
RET

楼主:
U电压  I 电流  R 电阻  Z总电阻  C表示电容  S 表示视在功率  W表示瓦特  1千瓦=1小时1度电等等.
AC 交流电
DC 直流电
FU 熔断器
G 发电机
M 电动机
HG 绿灯
HR 红灯
HW 白灯
HP 光字牌
K 继电器
KA(NZ) 电流继电器(负序零序)
KD 差动继电器
KF 闪光继电器
KH 热继电器
KM 中间继电器
KOF 出口中间继电器
KS 信号继电器
KT 时间继电器
KV(NZ) 电压继电器(负序零序)
KP 极化继电器
KR 干簧继电器
KI 阻抗继电器
KW(NZ) 功率方向继电器(负序零序)
KA 瞬时继电器 ; 瞬时有或无继电器;交流继电器
KV电压继电器
L 线路
QF 断路器
QS 隔离开关
T 变压器
TA 电流互感器
TV 电压互感器
W 直流母线
YC 合闸线圈
YT 跳闸线圈
PQS 有功无功视在功率
EUI 电动势电压电流
SE 实验按钮
SR 复归按钮
f 频率
Q——电路的开关器件
FU——熔断器
FR——热继电器
KM ——接触器
KA——1、瞬时接触继电器 2、瞬时 有或无继电器 3、交流继电器
SB——按钮开关 Q——电路的开关器件
FU——熔断器
KM——接触器
KA——1、瞬时接触继电器 2、瞬时 有或无继电器 3、交流继电器
KT——延时 有或无继电器
SB——按钮开关
SA 转换开关
2
声信号 HA
光信号 HS
指示灯 HL
红色灯 HR
绿色灯 HG
黄色灯 HY
蓝色灯 HB
白色灯 HW
连接片 XB
插头 XP
插座 XS
端子板 XT
电线电缆母线 W
直流母线 WB
插接式(馈电)母线 WIB
电力分支线 WP
照明分支线 WL
应急照明分支线 WE
电力干线 WPM
照明干线 WLM
应急照明干线 WEM
滑触线 WT
合闸小母线 WCL
控制小母线 WC
信号小母线 WS
闪光小母线 WF
事故音响小母线 WFS
预报音响小母线 WPS
电压小母线 WV
事故照明小母线 WELM
避雷器 F
熔断器 FU
快速熔断器 FTF
跌落式熔断器 FF
限压保护器件 FV
电容器 C
电力电容器 CE
正转按钮 SBF
反转按钮 SBR
停止按钮 SBS
紧急按钮 SBE
试验按钮 SBT
复位按钮 SR
限位开关 SQ
接近开关 SQP
手动控制开关 SH
时间控制开关 SK
液位控制开关 SL
湿度控制开关 SM
压力控制开关 SP
速度控制开关 SS
温度控制开关辅助开关 ST
电压表切换开关 SV
电流表切换开关 SA
整流器 U
可控硅整流器 UR
控制电路有电源的整流器 VC
变频器 UF
变流器 UC
逆变器 UI
3
电动机 M
异步电动机 MA
同步电动机 MS
直流电动机 MD
绕线转子感应电动机 MW
鼠笼型电动机 MC
电动阀 YM
电磁阀 YV
防火阀 YF
排烟阀 YS
电磁锁 YL
跳闸线圈 YT
合闸线圈 YC
气动执行器 YPAYA
电动执行器 YE
发热器件(电加热) FH
照明灯(发光器件) EL
空气调节器 EV
电加热器加热元件 EE
感应线圈电抗器 L
励磁线圈 LF
消弧线圈 LA
滤波电容器 LL
电阻器变阻器 R
电位器 RP
热敏电阻 RT
光敏电阻 RL
压敏电阻 RPS
接地电阻 RG
放电电阻 RD
启动变阻器 RS
频敏变阻器 RF
限流电阻器 RC
光电池热电传感器 B
压力变换器 BP
温度变换器 BT
速度变换器 BV
时间测量传感器 BT1BK
液位测量传感器 BL
温度测量传感器 BHBM
电流表 PA
电压表 PV
有功电度表 PJ
无功电度表 PJR
频率表 PF
相位表 PPA
最大需量表(负荷监控仪) PM
功率因数表 PPF
有功功率表 PW
无功功率表 PR
无功电流表 PAR

楼主:
A 安培或正极
a.c. 交流电
a.f. 声频
a.f.c. 自动频率控制
a.g.c. 自动增益控制
a.m. 振幅调制
A.S.A. 美国标准协会
a.t.u. 天线调谐装置
a.v.c. 自动音量控制
A/D 模拟到数字
A/F 对边宽度 – 螺母/螺钉等的宽度
abs 绝对
ABS 丙烯腈 丁二烯 苯乙烯共聚物
ACK 确认
ADC 数字转换器模拟
ADSL 不对称数字用户线路
Ae 航空
Ag 银(化学符号)
Ah 安培小时
Al 铝(化学符号)
amp 安培
ANSI 美国国家标准协会
Ar 氩(化学符号)
ARCNet 附加计算机网络资源
As 砷(化学符号
ASCII 美国信息交换用标准
ASK 振幅偏移键控法
ASTA 短路测试授权协会
ASTM 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
ATE 自动测试装置
atm 大气层
ATM 异步传输方式
Au 金(化学符号)
AUI 附加装置接口(15路‘D’连接器)
AUX 辅助设备
AV 音频视频
AWG 美国线规
AWM 适用配线材料

b 晶体管的基极
b.p.s. 波特率
BA 英国协会(螺纹型号)
BAF 化合的醋酸纤维
BASEC 英国电缆认证服务
BASEEFA 英国可燃电气设备认证
Be 铍(化学符号)
BEAB 英国电子技术批核委员会
BFA 英国音频联盟
BGA 球状网格阵列
BMP 位图
BNC 尼尔-康塞曼插刀(同轴连接器,以发明者命名)
BP? 散装
bpm 每分钟的传播数
BPO 英国邮政局
BR 低音反射作用
BS 英国标准
BSI 英国标准协会
BSP 英国标准管(螺纹型号)
BSPT BSP锥螺纹
btu 英国热量单位

C 电容器,负极,摄氏温度的, 摄式, 库仑
c 晶体管收集器,光速,百分之一
cable 电缆
CAD 计算机辅助设计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
CAT 种类
CB 民用波段(无线电)
cc? 立方厘米
CCD 电荷耦合装置
CCITT 国际电报和电信顾问委员会(法国简写)
CCTV 闭路电视
cd 坎德拉
CD 光盘
CDM 施工设计及管理(规定)
CENELEC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
CERDIP 双列直插式陶瓷封装
CETOP 欧洲传送委员会
CFC 碳氟化合物
cfm 每分钟立方尺
CHIP 化学危害品信息
chps 每秒的字符
Chr 字符
CIM 计算机集成制造
CLK 时钟信号
CMA 电缆制造商协会
CMOS 互补的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CNC 计算机数值控制
cNm 百分之一牛顿米
Co-ax 同轴(共享同一根轴)
col 列
COM 通信端口
COS? 余弦
COSHH 有害于健康的物品的控制 (法规)
cpi 每英寸的字符
cps 每秒的字符
CPU 中央处理器
Cr 铭
CrO2 二氧化铭
CSA 加拿大标准协会
csa 横截面积
CSP 聚乙烯
cSt 粘度值
CTD 电荷转移装置
CTFE 三氟氯乙烯
Cu 铜
?
D 二极管
d F.E.T 消耗
d.c. 直流电
D/A 数字到模拟
DAC 数字到模拟转换器
daN 10牛顿
DAP 苯二酸二烯丙酯
dB 分贝
DCC 双接触
DCE 数据电路终接设备
DEC 数字设备
DEF STAN 英国标准防御
DEG 度
DES 数据加密标准
DF 方位测定
Dia. 直径
DIL 双列直插式
DIMM 双列直插式内存模块
DIN 德国工业标准
DIP 双列直插式封装
DMA 直接存储器存取
DMM 数字万用表
DOL 直达电路
DPCO 双极转换-接触面排列
DPDT 双刀双掷
dpi 每英尺的点
DPM 数字式电表
DPST 双刀单掷
DTE 数据终端设备
DTL 二极晶体管
DTMF 双音多频
DVM 数字电压表
DX 远距离接收器
?
e 发射极晶体管
e.h.t. 超高电压(伏特)
e.m.f. 电动势
EAROM 电子式可改写只读存储器
ECC 接地线
ECL 发射器耦合逻辑
ECR 电子收银机
EEPROM 电子式可抹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EGA 增强的图形适配器
EIA 电子行业联盟
EISA 扩展工业标准结构
EMC 电磁兼容性
EMI 电磁冲突
EMP 电磁脉冲
EN 欧洲标准
EPDM 三元乙丙橡胶
EPOS 电子销售点
EPR? 乙烯丙烯橡胶
EPROM 可擦写可编程且可读存储器
EQ 均衡
EROM 可擦写且可读存储器
ERP 有效辐射功率
ESD 释放静电
EVA 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乙烯-乙烯醇共聚物
EXP 指数

F 法拉,华氏或力
f 频率
F.C. 固定居中
f.e.t. 场效应晶体管
f.m. 频率调制
f.r. 频率响应或射程
f.s.d. 满标偏转
f.s.k. 频移键控
FBLT 光纤限弯软管
FCC 联邦通信委员会
FDA 联邦药品管理局
FDDI 光纤分布式数据界面
Fe 铁
FeCr 铁镍合金
FEP 乙烯乙基醇
FFC 扁形软性电缆
FRP 阻燃聚乙烯
FTP 文件传送协议
FTP 经焊盘筛选的双扭线

G 千兆(10克)
g 栅极,重力常数,克(质量单位)
G 平行线程
GHz 千兆赫兹
GIF 图形交换格式
GLS 通用照明
GM 盖革-米勒(珈玛射线检测器
GOST 俄国标准
gr? 晶粒 (质量单位)
GRP 玻璃干扰塑料

H 亨利
h 小时
h.f. 高频率
HBC 高断流容量
HCFC 含氯氟碳氢化合物
HDPE 高密度聚乙烯
HEX 六角形
Hg 水银
HOFR 耐热 ,耐油,阻燃剂
hr 小时
HRC 强破坏性功率
HRC 洛克硬度
HSE 健康及安全执行委员会
HSS 高速钢
HT? 强拉力
HTML 超文本标记语言
HVAC 加热,通风以及空调
Hz 赫兹(每秒周数)

I 电流
i.c. 集成电路
i.m.d. 内部调制失真
i.p.s. 每秒英寸数
I/O 输入/输出
i/p 输入
I/P 电压转换器的电流
IL (IIL) 集成注入逻辑电路
IB 无限反射板
ID 特性
IDC 绝缘体置换连接器
IDT 绝缘置换技术
IEC 国际电子技术委员会
IEE 英国电子工程师协会
IEEE 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
IF 中频
IMQ 意大利国家测试与质量认证机构
in 英寸(长度单位)
in wg 英寸水表
IP 进口保护(IEC标准)
IPA 异丙醇酒精
ISA 工业标准体系结构
ISDN 综合服务数字网络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
ITU 国际电信同盟

J? 焦耳
JEDEC 电子防护工程委员会
JEIDA 日本电子工业发展协会
JIS 日本工业标准调查会
JPEG 联合图像专家组

k 千(103)负极
K 千,按信息处理技术(= 210=1024)或绝对温度
K 绝对温标
KEMA 荷兰测试机构
kg 公克
kv/mm 每毫米一千伏特(电介质强度)

L 电感或电流
l.e.d. 发光二极管
l.f. 低频
l.w. 长波(大约1100-2000M)
l/m? 每分钟升数
L/min 每分钟升数
l/s 每秒升数
LAN 本地局域网
lb 磅(重量单位)
lbf? 磅力
lbf in 每英寸的压力磅
LCD 液晶显示器
LDPE 低密度聚乙烯
LIN 行
LOG 对数
LS 扬声器
LSF 低卤低烟
LSI 大规模集成电路
LSOH 无卤低烟
LVD? 低电压指令
LVDT 线性差动变压器

M 兆(106)
m 千分之一(10-3)或者米
m 米
m.c. 移动线圈
m.w. 中波(大约185-560M)
mA 毫米
mAh 千分之一安培小时
MAN 城域网
Mb 兆字节
Mbits/sec 每秒兆位(每秒百万比特)
MCA 微通道体系结构
MCB 微型断路器
mcd 毫堪德拉
MCSD 微软认证的解决方案开发专家
MCSE 微软认证的系统工程师
MF 三聚氰胺甲醛
MFD 微法
MHz 兆赫
MI 音乐设备
mic 传声器
MIC 绝缘电缆
MIDI 乐器数字化接口
MIG 惰性气体金属
Mil 长度单位, 0.001英寸
MIL STD 军用标准
ml 毫升
mm wg 毫米水表
MMJ 6芯的变化版本
MOD 国防部
MOS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MOV 金属氧化物变阻器
MPEG 动态图像专家组
MPU 微处理器
MPX 多路复用
MSCP 平均球面光强度
MTA 大批装配终止
MUSA 多单元方向性可控天线
mV 毫伏特
mW 毫瓦特

n 毫微 (10 - 9)
N 牛顿
n/c 未连接;正常闭路
n/o 正常通路
Na? 钠
NAMAS 国家计量认可服务处
NASA 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
NATO 北大西洋条约组织
Ncm 牛顿平方
NEC 美国国家电工法
NEMA 美国电气制造商协会
NEMKO 挪威电气设备检验批准委员会
NFPA 美国消防协会
Ni 镍
NIC? 网卡
Ni-Cad 镍-镉
NICAM 近似瞬间多路音频压缩扩展器
NiMH 镍-金属氧化物
Nm 牛顿米
NMOS 负极通道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NOS 牛顿操作系统
NPN 负极,正极,负极(晶体管)
ns 毫微秒
ns/m 每米毫微秒
NTC 负极温度系数
NTSC 美国国家电视系统委员会
NVP 额定传输速度

o.d. 外径
o/c 明渠;通路
o/p 输出
OEM 原始设备制造商
OFC 无氧铜
OFTEL 电信管制局
OHP 投影仪
OHT 投影片
op-amp 运算放大器
OTDR 光时域反射计
OVE 奥地利电气标准

p 微微(10 - 12)
p.a.m. 脉冲振幅调制
p.r.f. 脉冲重复频率
PA 公共地址
PA 多聚醯胺(尼龙)
PABX 私人自动交换分机
PAL 逐行倒相
PAL 逐行倒相
PAT 便携测试器
PBT 多聚丁烯苯二甲酸酯
PBX 专用电话交换机
PC 多聚碳酸盐
pc 块
PCB 印刷电路板
pce 块
PCI 周边零件连接界面
PCM 脉冲编码调制
PCMCIA 国际个人计算机记忆卡协会
PCP 聚氯丁烯(氯丁(二烯)橡胶)
PCTFE 聚三氟氯乙烯
PCW 纯铜丝
Pd 钯
PDF 便携文件格式
PE 聚乙烯
pF 皮可法拉
pF/m 每米皮可法拉
PG? 带螺纹的套管
pH 氢离子浓度
PICMG PCI工业计算机制造商组织
PIDG 预绝缘的金刚石型把手
PLA 可编程的逻辑阵列
PLC 可编程的逻辑控制器
PLL 锁相环
PMOS 正极金属氧化半导体
PNG 便携式网络图片
PNP 正极,负极,正极晶体管
POS 销售点
PP? 聚丙烯
ppm 百万分之一
PPO 聚苯氧化物
PROM 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PRT 铂电阻温度测定法
PS 聚苯乙烯
PSI 每平方英寸的磅数
PSS 数据分组
PSTN 公共电信交换网络
PSU 能源功率单位
Pt 铂
Pt100 铂温度传感器
PTB 德国测试机构
PTC 正温度系数
PTFE 多聚四氟乙烯
PU 传感器
PUJT 可编程序单结晶体管
PUR 聚氨酯
PVC 多聚氯乙烯
PVDF 乙烯基树脂
PWM 脉冲幅度调制

Q 质量因素,调谐电路的效率,充电
QA 质量保证
QFP 四方扁平封装

R 电阻
r.f. 射频
r.f.c. 射频抗流
r.m.s. 均方根值
R/A 直角(90度)
R/W 读/写
RAD 弧度
RAM 随机存储器
RCA 美国无线电公司
RCD 漏电保护器
RCF 推荐转线器频率
RFI 无线电频率干扰
RG 无线电级别(电缆)
RIAA 美国唱片工业协会
RIDDOR 关于危害,疾病以及危险事故的报告
RJ 注册的插座
RMA 低活性松香
ROM 只读存储器
rpm 每分钟转数
RSJ 轧制钢托梁
RTC 带versa模块的欧洲板
RTC 实时时钟
RTL 电阻晶体管逻辑
RX 接受方

S 西门子
S F.E.T.的来源
s 秒(时间单位)
s.h.f. 超高频率
s.w. 短波(大约10-60cm)
s.w.g. 标准线规
s.w.r. 驻波比率
s/c 短路
S/N 信噪比
SAE 汽车工程师学会
SCART 标准视频接口
SCR 硅控整流器
SCSI 小型计算机系统接口
SEMKO 瑞典政府核准之强制安规发证单位
SEV 瑞士电器标准
SI 国际单位制
SIM 用户识别模块
SIMM 单列直插式内存模块
SIN 正弦
SMA 微型A(同轴连接器)
SMB 微型B(同轴连接器)
SMC 微型C(同轴连接器)
SMD 表面安装设备
SMT 表面安装技术
SNA 系统网络体系结构
SNMP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OD 小型轮廓封装设备
SOIC 小型轮廓封装集成电路
SOT 小型轮廓封装晶体管
SPDT 单极,双闸
SPL 声压标准
spm 每分钟行程次数
SPST 单极,单闸
SSI 小范围集成
STP 屏幕双绞电缆
SVGA 超级视频图像适配器
SWA 细钢丝铠装
SWL 安全工作合载

T 特斯拉
t.r.f. 调谐无线电频率
TACW 镀锡金属韧铜丝
TAN 切线
TC 商业柜台
TCP/IP 传输控制协议/网际协议
TCW 镀锡金属韧铜丝
TDM 时分复用
TDR 时域反射计(阻抗失配的脉冲回波)
TFE 四氟丁烯
TIA 通信工业协会
TIF 影像文件
TNC Threaded Neill-Concelman(同轴连接器,以发明者命名)
TPE 热塑性弹形体
TPI 每英寸线程数
TPI 每英寸磁道数
TPI 每英寸牙数
TQM 整体质量管理
TR 变压器
TTL 晶体管逻辑
TWA 平均时量
TX 发射器

UART 通用异步收发器
mH? 微亨利
mH/m? 每米微亨利数
U 19英寸高度单位,(1.75英寸/ 44.45毫米)
u.h.f. 超高频率(接近470-854 MHz
u.j.t. 单结晶体管
UF 尿素甲醛
UL? Underwriters实验室
ULA 自由逻辑阵列
UNC 统一标准的粗牙螺纹
UNF 统一标准的细牙螺纹
USB 通用串行总线
UTP 无屏蔽的双绞电缆
UV 紫外线

V 伏特
VA 伏特-安培
v.c.a. 电压控制放大器
v.c.o. 电压控制震荡器
VCT 电压到电流服务器
v.h.f. 超高频(接近88-216 MHz)
v.l.f. 超低频
VU 音量单位
VGA 图像图形阵列
VDE 德国电气工程师协会
VHS 录像视频系统
VSWR 电压驻波比
VESA 视频电子标准协会.
VDU 真观显示设备
VME Versa欧洲板模块
VCR 录像机
VOC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W 瓦特
w.p.m. 每分钟的字数
W/F 转速不均性
W/m 每米的瓦特
WAN 广域网
Wb 韦伯
WDM 密集波分复用
WG 水表
WKG 运行中
WYSIWYG 您只能接受事实

X 电抗
XLPE 交联聚乙烯

Z 阻抗
ZD 齐纳二极管
ZIF 零拨插力式

273.33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127.15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