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打开ETP文件

楼主(2018-07-06):
我用solidworks打开STP文,每次总会出现前三个不存在的文件(如图),而且每次都会有错误(名字都是黄色的),这个图是我用solidworks画完保存为stp格式的,求大神支招!!!!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很多次,单个零件打开修复。要不然通过其他3D(CROE INVENTOR)软件打开,再转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很多次,单个零件打开修复。要不然通过其他3D(CROE INVENTOR)软件打开,再转化的。

这样做要累死

网友:
我有次用PROE画的3D,转成STP后用SW打开,打开后我一脸蒙蔽,整个设备变成一个长方体,原来是多了个不存在长方体把原本设备全挡住了,删掉本就不存在的东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