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设计方便拆卸?

楼主(2018-07-06):
里面放水,刷洗

网友A:
电机的对面侧可以考虑使用扣环,更换时拆下扣环,取出中间连接转轴,(电机侧连接端可以考虑加联轴器方便拆卸)滚轮就能方便取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对面侧可以考虑使用扣环,更换时拆下扣环,取出中间连接转轴,(电机侧连接端可以考虑加联轴器方便拆 ...

想从我发的这个图右边拆卸,不是电机侧

网友B:
右侧做成弹簧式顶针或者肘夹式的顶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侧做成弹簧式顶针或者肘夹式的顶针呢?

之前就是做成弹簧的,但想一下会漏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从我发的这个图右边拆卸,不是电机侧

他说的是电机对面侧,就是你说的右侧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从我发的这个图右边拆卸,不是电机侧

对啊   我是写的电机的对面侧    一般也肯定是从对面拆   电机侧保持不动的原则嘛

网友:
快速液压管接头看看

网友C:
连接处直接用快换接头。右侧设计个类似窗户上插销的结构,方便拆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处直接用快换接头。右侧设计个类似窗户上插销的结构,方便拆卸。

不会啊,我是菜鸟,主管让我给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处直接用快换接头。右侧设计个类似窗户上插销的结构,方便拆卸。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就是做成弹簧的,但想一下会漏水

肘夹呢?

楼主:
这是个刷洗,上面是个水管,下面是个海绵管,水管往下喷水,喷到海绵管上,然后刷洗,海绵管要经常换,所以要拆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处直接用快换接头。右侧设计个类似窗户上插销的结构,方便拆卸。

大神,能加你微信吗?不能回复图片呢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能加你微信吗?不能回复图片呢这里

可以Lauyoung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