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智造”升级的必选工具

楼主(2018-07-06):
一般的液压夹具是通过液压元件代替机械零件实现对工件的定位、支撑和压紧;而液胀夹具则是采用静压膨胀技术,根据机床配置选择手动或自动加压机构对夹具进行加压。
▲一种外抱式静压膨胀结构
工作时,夹具型腔内部预存储的液压介质在加压机构作用下产生极大的压力,迫使薄壁变形元件在整个夹持范围内360°周向均匀弹性变形,实现对工件定位孔/轴的胀紧,且具有较高的夹持定位精度、加工精度及质量稳定性。
这一系列优点,使得液胀夹具能与机床配合实现自动化装夹,适用于齿轮加工的自动化生产线。根据夹持工件类型不同,其有外胀式、内胀式及端面胀紧式液胀夹具几种类型。
外胀式液胀夹具
外胀式液胀夹具通过内部液压介质加压后,心轴上的薄壁变形元件向外膨胀,消除与工件内孔之间的间隙,从而胀紧内孔,实现定位并保证工件径向及端面跳动均≤0.005mm。
图1为用于齿轮磨削加工的外胀式液胀夹具,该夹具通过机床液压推杆推动夹具底部活塞顶杆,实现自动加压,并配合工业机器人实现工件自动化装夹,整个换装+加工时间≤30s,寿命高达10万次工件装夹。
图1 外胀式液胀夹具
相比齿轮加工,齿轮工件的检测对其定位精度有着更高的要求,图2为用于齿轮检测的液胀心轴,该心轴在手动旋拧加压螺钉后,将齿轮内孔胀紧,实现心轴与工件基准孔精确无间隙定心和夹紧,其径向与端部跳动≤0.003mm。
图2 齿轮检测液胀心轴
内胀式液胀夹具
内胀式液胀夹具其薄壁变形元件在静压膨胀作用下,向内孔收缩,与工件轴配合间隙不断缩小,最终将工件轴夹紧定位。图3为用于三联齿轮磨削加工的可自动上下料的内胀式液胀夹具,该夹具内设置了增压油缸,机床只需为夹具提供约2MPa的液压油作为动力即可自动夹紧工件,且该夹具还配置有压力指示机构,现场操作人员可不借助其他辅助条件来判断夹具运行情况,提高了操作的安全性。
图3 内胀式液胀夹具
图4为用于压缩机转子磨削的手动液胀夹具,某企业在改造前采用四爪定心机械式夹具,每次装夹工件都需要对工件进行校正,效率极其低下,精度也不高。采用定制的液胀夹具之后,工件一次装夹径向及端面跳动均≤0.005mm,且精度稳定,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
图4 压缩机转子磨削液胀夹具
端面胀紧式液胀夹具
端面胀紧式液胀夹具——液压螺母主要应用于有较高压紧要求的紧固场合。图5所示为液压螺母,在使用时,将该螺母旋入螺杆上后,只需拧紧用于驱动加压活塞的螺钉,即可在螺母端面上提供极大的预紧力,在具有强烈振动冲击的工况下,液压螺母也具有防止松动功能。同时使用内置活塞加压,无需外接液压泵。
图5 液压螺母
图6所示为剃齿刀磨削液胀夹具,该剃齿刀在磨削过程中对端面的垂直度有较高要求,因此在对剃刀内孔胀紧定心的同时,需对其端面进行压紧。该夹具采用液压螺母对其进行端面压紧,相对于普通螺母,液压螺母操作使用更方便,且锁紧力更强更均匀,更好地保证了磨削精度,该剃齿刀装夹精度径向及端面装夹跳动精度均达≤0.003mm。
图6 剃齿刀磨削液胀夹具

网友:
精度要求高的产品就要有高精度的夹具做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