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直径为48的螺杆需要调质,调质后其硬度于拉力能达到8.8级的吗、要求吗?》

楼主(2018-07-06):
如题:45号钢直径为48的螺杆需要调质,调质后其硬度于拉力能达到8.8级的吗、要求吗?》需要做检测的。有谁知道这个帮忙解答一下  谢谢了

网友:
45#   T235就能达到,再高就T265吧
T235σb最小800MPa了

网友A:
更换冷却介质完全可以达到,主要必须解决心部硬度就可以,我们无机淬火介质可以帮助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换冷却介质完全可以达到,主要必须解决心部硬度就可以,我们无机淬火介质可以帮助你

你的介质可以淬透45钢多少直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介质可以淬透45钢多少直径?

这个直径45钢不可能淬透,只要心部硬度达到hrc25以上就可以了,材料必须选择好质量材料。如果是9.8的,应用我们技术也能达到,我们是M36--M72大直径12.9级高强度螺栓国内唯一生产者,发明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直径45钢不可能淬透,只要心部硬度达到hrc25以上就可以了,材料必须选择好质量材料。如果是9.8的,应 ...

请问你们M36--M72大直径12.9级高强度螺栓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