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加工中心角度头问题

楼主(2018-07-06):
在立式加工中心主轴箱上面安装角度头,当把角度头固定后,加工完一个面,角度头能旋转180度,再加工反方向的面吗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点评):
如图所示的角度头可以旋转180度吗

网友:
有这种能旋转的角度头

网友(点评):
能具体说说吗,哪种

网友A:
立式加工中心主轴一般都是固定的,你这种加工方式卧加比较容易实现,如果一定要在立加上加工,为什么不考虑一下改变工件装夹方式呢?

网友:
如果需要用到角度头。
最好是一把刀一个角度头,或者一个角度调好了固定加工一个面。虽然角度头上有角度刻度,但是也要检测下。
这是在展会上问角度头制造商(台湾)的回复。

网友:
有的,五面体龙门就有这样的铣头

网友:
角度头一般是可以旋转的,至少是9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立式加工中心主轴一般都是固定的,你这种加工方式卧加比较容易实现,如果一定要在立加上加工,为什么不考虑 ...

有时候工件太长。改变加工方向会导致主轴行程不够或者占用大机床只是为了加工侧面的几个孔、槽等小特征,浪费时间,不划算。
所以才会考虑增加角度头加工

网友:
这个可旋转角度头没接触过,不知道能否程序控制,如果可控相当于加工中心多了一轴啊,算是机床改造吧。如果是批量生产,也可以改造夹具,相当于多了一道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