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ventor怎么在文件夹中看见缩略图

楼主(2018-07-06):
如题:请教inventor怎么在文件夹中看见缩略图,怎么能像左边那样显示?

网友A:
用这个的不多

网友B:
这属于windows技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属于windows技能

没用啊,我电脑里旁边那个就能显示缩略图,右边那个就不显示,不是图标的问题呢,谢谢

网友(点评):
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 。 保存过后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用啊,我电脑里旁边那个就能显示缩略图,右边那个就不显示,不是图标的问题呢,谢谢

这个呢

网友C:
这个重要么- -一般大图标就可以看看缩略图了啊~

网友:
其实鼠标中键滚轮也是可以放大缩小的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用啊,我电脑里旁边那个就能显示缩略图,右边那个就不显示,不是图标的问题呢,谢谢

保存之后也不行,新建的零件也不行,就是不在文件夹中显示缩略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的不多

图很多的时候,直接在文件夹中就能看出是哪个图,还是比较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呢

你好,请问你这个是在哪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重要么- -一般大图标就可以看看缩略图了啊~

问题是我选超大图标都看不见缩略图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选超大图标都看不见缩略图啊

确认是这样的设置后,重新保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你这个是在哪里设置?

在保存时下面有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保存时下面有个选项

谢谢,今天这个试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认是这样的设置后,重新保存

谢谢,这样设置过,还是不行

网友(点评):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零件是导入的还是自己新建的? 有时导入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样设置过,还是不行

自己新建的也不行,导入的也不行,原来弄好的也是不行,之前是可以的,我重装了电脑系统,重装软件就变成这样了,软件卸载重装也不行,更新了也不行

网友(2018-09-17):
请问LZ后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了吗,小弟也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文件属性里都没有缩略图,请各位大师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2019-04-24):
楼主   解决了吗?求后续

网友E:
这个问题现在也困扰着我,我安装了2018和2020版的在win10的系统下试了3台电脑了,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但是SW2018版到没有这个问题呢!是不是我们用的inventor软件和win系统不兼容呢。我的就只有安装win7系统了。

网友:
我也被这个问题困住了,Win10系统,好多软件都没有缩略图,只有SD2018有,CAD2016有,感觉自己有强迫症了,也准备换win7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现在也困扰着我,我安装了2018和2020版的在win10的系统下试了3台电脑了,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但是SW ...

我也是碰到同样的问题了,解决不了,包括办公软件也是一样没有缩略图,是不是要重装win7系统。

网友:
很多软件都不能显示的话,个人感觉还是wins里面的设置问题,文件夹内按ALT+P显示下右侧预览,然后CTRL+ALT+2显示下大图标预览试试

网友(2019-06-04):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现在也困扰着我,我安装了2018和2020版的在win10的系统下试了3台电脑了,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但是SW ...

我用的也是win10,Inventor2018,设置查看——成大图标,就有缩略图了啊。

网友:
点击右下角的预览模式

网友F(2021-01-10):
我的系统装的是W10,invebtor装的是2019版,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求哪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系统装的是W10,invebtor装的是2019版,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求哪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装哪个版本也别装2019啦!!!

装的资源中心螺丝钉,都有致命的问题!!!

这个版本,可以说是过去几年问题的精华集成版本。。。

网友(2021-06-02):
这么多年这个问题还没得到解决吗?今天又碰到楼主这个问题了

网友G:
Win10系统。Win+R键运行secpol.msc打开:本地策略-安全选项-打开后找到
用户账户控制:以管理员批准模式运行所有管理员
用户账户控制:用于内置管理员账户的管理员批准模式
将上面两项都启用。重启电脑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Win10系统。Win+R键运行secpol.msc打开:本地策略-安全选项-打开后找到
用户账户控制:以管理员批准模式运 ...

用你的办法可以,亲测可用,太感谢了

网友(2021-10-31):
引用 网友G:
Win10系统。Win+R键运行secpol.msc打开:本地策略-安全选项-打开后找到
用户账户控制:以管理员批准模式运 ...

成了,这条是最解决问题的措施。

网友(2021-12-06):
还是不行

网友(2024-11-29):
引用 楼主:
自己新建的也不行,导入的也不行,原来弄好的也是不行,之前是可以的,我重装了电脑系统,重装软件就变成 ...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