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最基础的问题

楼主(2018-07-06):
将这个销轴换掉,改成可以使下方吊臂左右旋转, 请问应该怎么弄啊,打通孔,上方用斜面轴承可以嘛?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负载不大的话,销轴加长一点,上个推力轴承就ok了

网友B:
斜面轴承? 是不是圆锥滚子轴承? 圆锥滚子轴承既可以受径向力也可以受轴向力。 也可以用平面轴承和径向轴承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面轴承? 是不是圆锥滚子轴承? 圆锥滚子轴承既可以受径向力也可以受轴向力。 也可以用平面轴承和径向 ...

队,圆锥滚子轴承。  怎么给它一定的阻尼呢? 不能轻轻一碰,就转动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不大的话,销轴加长一点,上个推力轴承就ok了

负载  可能有点大   用圆锥棍子轴承 可以的吗?

网友B:
不知道你载荷多少? 如果不重,就钢对钢直接对磨,可以加点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载荷多少? 如果不重,就钢对钢直接对磨,可以加点油。

载荷 我也不知道多少,应该不大。台阶轴直接敲进去行不,主要是给转动部分阻尼啊

网友(点评):
你需要阻尼的话可以加个波珠螺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载荷 我也不知道多少,应该不大。台阶轴直接敲进去行不,主要是给转动部分阻尼啊

不知道不行啊。 这是设计需求, 一定要搞清楚! 摩擦力就是阻力。 如果阻力大到转不动,那这种方式就不行了。 所以一定要搞清工况!

网友:
要有一定阻尼还是采用滑动的比较好。还可以适当的轴向预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不行啊。 这是设计需求, 一定要搞清楚! 摩擦力就是阻力。 如果阻力大到转不动,那这种方式就 ...

解决了  领导要求很低,很简陋,,直接上下两开口销解决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配一个深沟球

网友:
建议上支架做一个推力球轴承,下底座板做一个深沟球轴承,这个就可以承受重力,而且可以轻松的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