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放在桁架上的三关节机械手

楼主(2018-07-06):
我想设计一种放在桁架机械手末端上的三关节机器人,要求负载在15KG,但是前面几次做出来都是失败,刚性不够,在左右移动运动中,出现明显的抖动现象,请问有什么办法增加刚性和稳定性。

网友:
你这应该是配合有问题吧。或者零件设计有问题吧。

网友:
手臂机器人,刚性的薄弱点一般在连接轴部位,连杆的刚性较大;基座需要做牢固了,刚度要好。另外,产生抖动原因很多,结构是一方面,控制也需要做好。

网友:
我是小兵

网友A: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造成振动的原因很多。控制系统和机械本体都有可能造成这种情况。机械部分来说抖一般有两方面原因:1.刚性不够,这种情况你需要检查你的配合给的是否过大,将配合精度提高一点。将连接件的强度加强。2.共振。共振是目前市面上机器人从机械角度来说最大的问题。这个你单独基本无法解决。最好的做法是将市面上一款成熟机器人为参考。照抄他们的结构比例,尺寸包括部件用料厚度。他们都是经过了共振调试的。    另外也可以更换减速比大,惯量大的减速机,这样也有助于改善抖动情况。   至于控制部分,只能找控制器厂家过来一点一点的调参数了。

网友A:
你图上每个关节外部有块小结构做什么的?辅助支撑?

网友:
我也想过这么做桁架,但是成本和控制都比传统的坐标机械手要求高,基本成本能多出几万元的成本,功能还差不多

网友B:
楼主这种机构感觉是无解啊,除非做到机器人的精度。你这两个臂是什么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造成振动的原因很多。控制系统和机械本体都有可能造成这种情况。机械部分来说抖一般有两 ...

首先谢谢你,你说的很对,我做的这个是铝件,可能本身的刚性就不好,然后估计又过长,到末端的承载能力就下降很多,然后X轴快速移动,造成的摆动,末端比较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上每个关节外部有块小结构做什么的?辅助支撑?

穿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种机构感觉是无解啊,除非做到机器人的精度。你这两个臂是什么材质的?

用过6061和7075两种材质的,用的是谐波减速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过6061和7075两种材质的,用的是谐波减速机

主要是你这受力方向与运动方向都很大矛盾,机构是无法承受运动方向的惯性的,建议改成桁架式机械手,你这种运动方向和冲压机械手很相似。

网友:
只能改结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