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挡圈有国标吗

楼主(2018-07-06):
这种挡圈百度一下名字梅花挡圈,怎么使用?轴是不是得开沟槽,有国标吗?或样本也可以。

补充内容 (2018-7-13 10:10):
主要是不知道规格尺寸,没办法选型,也不清楚正确使用方法,请路过的大神详细说一下

网友:
是不是起弹簧垫圈的作用?如果是起弹簧垫圈的作用,和轴就没什么关系了。

网友A:
这个应该属于GB861/862的范畴。
轴承夹,轴还是圆轴。

网友:
也可以称作内齿挡圈吧

网友:
这好像国标没有。有次客户要装,还是客户从国外采购寄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属于GB861/862的范畴。
轴承夹,轴还是圆轴。

感觉像是国外的标准件

网友:
很少见到用这种梅花轴用挡圈,开眼界了。

网友:
这种是非标定制的,楼主需要什么材质?

网友:
某宝上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