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MM冲压件平面度0.05mm,需要怎么加工

楼主(2018-07-06):
2MM冲压件平面度0.05mm  需要怎么加工 批量产品 材料CRMO 小白求教

楼主:
有热处理要求 好像是48-50HCR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用钢片冲出来的

网友:
加厚一点再用平面磨一下可以吗

网友A:
现在激光切割速度都很快了,我看到供应商激光割小件外形大概15平方毫米的,大概5秒走一个,厚度没注意是多少

网友(点评):
激光切割最大能切20mm,他这2mm大多是激光下料,快还不变形

网友(点评):
应该大量生产,需要降低成本,肯定冲压更有优势。

网友:
冲压够呛吧,HRC48-50,还要求平面度0.05,磨?

网友B:
是冲后热处理吧?
现在是什么材料做的模具?
能否考虑连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冲后热处理吧?
现在是什么材料做的模具?
能否考虑连冲?

板材加工一次冲压成形,连续加工    冲压后热处理  模具材料有什么好推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激光切割速度都很快了,我看到供应商激光割小件外形大概15平方毫米的,大概5秒走一个,厚度没注意是多 ...

有成本要求厚度是1MM±0.05

网友C:
我还以为是凹槽类的冲压件,不好保证平面度,这个件可以,貌似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是凹槽类的冲压件,不好保证平面度,这个件可以,貌似没什么问题

怎么加工     热处理 44-51    厚度1±0.05   平面度0.05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加工     热处理 44-51    厚度1±0.05   平面度0.05

冲压件是不做热处理的,除非是锻压件,需要时效热处理。冲压件需要选择的是合适的强度的板材。可能你没接触过

网友:
2mm的淬火件怎么可能冲压出来?冲压坯料哪怕合格了,热处理后怎么保证?不存在的。只能是最后磨两面,没有第二条路走。HRC48的硬度,2mm厚度,谁那么牛,冲一个我看看?

网友D:
考虑下高速冲,电机上的转定子的硅钢片,使用0.5mm厚度的硅钢片一片一片冲好之后铆接在一起的,毛刺还有平面度非常好

网友:
批量大的话可以考虑的比较经济的工艺为:冲压,热处理,卧式双端面磨床磨两平面,(量小了很难有卧室双端面磨床愿意干,或者报价高)量不是太大就买热处理钢带(钢厂出厂就已经淬火的)激光切割

网友:
双端面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考虑下高速冲,电机上的转定子的硅钢片,使用0.5mm厚度的硅钢片一片一片冲好之后铆接在一起的,毛刺还有平 ...

这种自动铆的模具价格很感人吧

网友(点评):
那肯定的,不光模具感人还得配上高速冲床,那价格也是相当的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