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物料盘零件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8-07-06):
各位好。今天逛客户车间的时候看到这样一个物料载板。颜色有点暗,掂量一下应该是铝的,它背面的孔是个圆通结构,厚度应该02mm左右,想问下这个零件是直接就这样铣出来的吗,感觉成本有点高啊。是不是有其他方法?
谢谢!

补充内容 (2018-7-7 00:28):
正面是个类似沉头孔的凹槽,图示是背面,阵列了突出来的厚度约0.2~0.5mm的圆筒,外表看上去和主体是一体的,不是另外套的零件。

网友:
一个个圆孔柱 锁上去的吧

网友:
突出的部分应该是先冲压再精加工吧,懂的大侠快来解惑

网友:
背面呢?看不出焊接的痕迹?

网友:
应该是冲孔。

网友:
铸出来的吧

网友:
估计是圆筒紧配合压进去,然后整体做的表面处理

网友:
这种件多吗?多的话是压铸再机加工吧?

网友:
板+管---紧配---压进去

网友:
非常同意3#见解

网友:
冲压成型+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