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通焊接机架结构设计问题

楼主(2018-07-06):
有台设备尺寸1500x800,需要用方通焊接的机架,机架上放置平板,平板上安装各种结构件,设计机架时看到有下面图片(图片来源百度)上两种结构,前者是平板直接安装在机架上,后者是机架上焊接有垫块,平板安装在垫块上。现在疑惑的是:对于前者平板直接安装在焊接的方通上,焊接后机架存在变形,平板通过螺钉安装的时候是不是要么机架要么平板会被拉变形(看谁的刚性差),所以只适合对平板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另外这种结构的螺纹孔直接开在方通上,是不是要选择壁厚比较厚的才行?后者机架上焊有垫块,焊后整体经过机加工,垫块在一个平面上,平板安装时变形很小,但是平板和机架之间存在明显的缝隙,不太美观,那种做的很美观,看不到缝隙的设备是不是在这种结构外面再围了一层外观件结构?另外,一般设备的电控部分都在机架内部,这里有这么大的缝隙也有进异物的风险,是不是需要在机架上部(平板下面)装上封板?不知道自己理解的可对,希望做过类似结构的坛友指点一下迷津,谢谢!

网友A:
接触到的基本上还是第二机架上加焊个板的设备比较多,设备基本都是防尘车间,所以这个缝隙也不要紧。
第一个台板贴死的,它有的设备是把钢板焊在了侧边,也不是说用了厚的方通。

网友B:
方管 焊接好了后  ,台板用厚的板20 以上的 ,钢板本体的钢性也在非检测内设备上也够用了  ,

网友C:
第一种可以用型材的角撑用螺钉从里面固定。

网友:
第二种结构比较好,垫块焊后再加工能保证平板安装的平面度,消除了机架焊接产生的变形。

网友D:
同样的疑惑,现在用的都是第二种焊接方式,然后第二种的垫板都是没有加工的,条件差,垫板高低不平。后期考虑第一种试试

网友:
第二种好一点,方钢垫块焊好后直接铣一刀,保证平面度,再安装工作底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疑惑,现在用的都是第二种焊接方式,然后第二种的垫板都是没有加工的,条件差,垫板高低不平。后期考 ...

一般都会焊接好后,经龙门铣,使所有垫块共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疑惑,现在用的都是第二种焊接方式,然后第二种的垫板都是没有加工的,条件差,垫板高低不平。后期考 ...

第一种架子也会高低不平,第二种还可以上龙门铣把所有垫块铣成一个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到的基本上还是第二机架上加焊个板的设备比较多,设备基本都是防尘车间,所以这个缝隙也不要紧。
第一 ...

谢谢!请问一般用的时候第二种结构还需要在机架顶部(平板下面)设计一层盖板之类的防护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种可以用型材的角撑用螺钉从里面固定。

谢谢!角撑焊接在方通侧面,然后角撑另一面上带螺纹孔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管 焊接好了后  ,台板用厚的板20 以上的 ,钢板本体的钢性也在非检测内设备上也够用了  ,

谢谢!这样如果方通机架焊的比较差(小作坊),比如有一个角凹下去几毫米,装台板的时候靠螺钉把机架这个角给拉起来?还是垫东西在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会焊接好后,经龙门铣,使所有垫块共面,

谢谢!请教下机架顶部一般要不要再做盖板?不做的话有缝隙,有可能会进东西;做的话机架上就是台板,感觉又有点多余,好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教下机架顶部一般要不要再做盖板?不做的话有缝隙,有可能会进东西;做的话机架上就是台板,感觉 ...

就是你那个门板不镶进去,加大与大板并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一般用的时候第二种结构还需要在机架顶部(平板下面)设计一层盖板之类的防护一下吗?

结合车间使用情况吧,一般这种设备的车间都很干净,不需要再加什么的,实在要加可以加焊个板或者里面的关键器件再封个盒。

网友:
还有第三种,就是在第二种机架加焊垫块,缝隙用封条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