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攻中心和加工中心

楼主(2018-07-07):
加工中心也能干钻孔攻螺牙吗?是不是可以替代钻攻中心?请问有什么区别?

网友:
钻攻中心一般主轴转速高,干6毫米以下的孔比较有优势,加工中心就是干这个往上的比较有优势,我个人理解。

网友A:
个人理解,钻攻中心有点像轿车,高速轻载有优势。加工中心像载重货车,速度低点重载有优势。

网友B:
加工中心分为高速和低速,取决于丝杠和导轨,高速的用高精度线轨,特点是移动速度快,低速的一般都是硬轨,特点是刚性好,干钢件和做模具的都是硬轨,只有精加工工序的好机床用线轨。不过也不是绝对,国外高端机硬轨移动速度也很快。
钻攻中心吗,顾名思义!钻门用来钻孔和攻丝用的,特点是移动速度快,都是线轨,缺点,刚性太差,上个小铣刀铣铝件还凑合,铣钢件机床那就像吃了春药那么亢奋,时间一长就肾亏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中心分为高速和低速,取决于丝杠和导轨,高速的用高精度线轨,特点是移动速度快,低速的一般都是硬轨, ...

回答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钻攻中心有点像轿车,高速轻载有优势。加工中心像载重货车,速度低点重载有优势。

网友C:
加工中心是可以钻孔攻丝的,因为刚性好,是可以做其它的铣削的工作的,但是转速有限8000转左右吧,钻攻中心一般以电主轴居多,转速高,及玩转的都有,做精细的小件有优势,刚性不太足,所以,大吃刀量的铣活不能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工中心是可以钻孔攻丝的,因为刚性好,是可以做其它的铣削的工作的,但是转速有限8000转左右吧,钻攻中心 ...

网友:
高速加工中心是可以攻牙和快速移动,比钻攻机有过之而无不及,唯一的区别在于换刀时间比钻攻稍长一点。这是由主轴的原因决定的,高速加工中心一般采用电主轴,主轴一般在20000RPM甚至更高。而钻攻采用的是电机和机械主轴直接连结的方式,功率大而便宜。讲究实用性,选择用高速加工中心肯定比钻攻应用更全面,但成本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