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行程用两个气缸可以实现吗?

楼主(2018-07-07):
第一张图是直接向下的行程,第二张图是第二个行程

楼主:
但是这个很细只有8mm,里面的只有6,mm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个很细只有8mm,里面的只有6,mm

或者有没有那种台阶一样的机构来实现

网友A:
还是那些老话。咳,没办法,快到更年期了。。。

我接触过不少国内外的工程师。

最大的区别就是口才差异。

有口才,不一定要像我一样能没完没了地嘚吧。

什么都是不在于多,而在于精。

楼主的求助帖,也算是国内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之一,意思表达不明确。

如果要我问,就这么说:

工况:

1)第一张图的状态下整体下降一定行程,
2)然后,灰色零件伸出。

咋办?

另外,设备机构的驱动,不能只考虑进程,还得考虑回程。

不然,真的不知道。

尤其是你这种细小零件。

回程也说清楚的话,有个可能性,就是一个气缸加一个压簧。

想让自己的身价尽快上升?

别只等着老板某天脑子出毛病了,突然变大好人了。

多练练口才!

网友(点评):
皮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那些老话。咳,没办法,快到更年期了。。。

我接触过不少国内外的工程师。

中肯的建议,回程也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咳,不怪每个个人,怪教育环境。。。回程是一样的,就是先缩回再上升?

网友:
像四楼看齐。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A:
下降--伸出--缩回--上升?也没几个字啊。。。

被人挤牙膏一次,你的身价就降一毛钱啊。

同事之间,对你挤牙膏的,不管口气多臭,那还是对你好的。

同事,就是竞争对手,对你不闻不问,只要知道你的弱点了,他就有机会走在你的前面了。

如果一个周期就是上述行程,那简单了。一个气缸了事儿了。

怎么玩儿?

身边有伸缩圆珠笔吧。

下降时,推上面的帽子,而不是推笔筒。完了。

网友(点评):
看你评论帖子都会把我要想的问题点给撸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降--伸出--缩回--上升?也没几个字啊。。。

被人挤牙膏一次,你的身价就降一毛钱啊。

哈哈,好搞笑!
不过确实这样很简单,里面加个弹簧,外套做个限位,外套到位了开始压缩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降--伸出--缩回--上升?也没几个字啊。。。

被人挤牙膏一次,你的身价就降一毛钱啊。

圆珠笔结构,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那些老话。咳,没办法,快到更年期了。。。

我接触过不少国内外的工程师。

楼上在理,我们公司就是,能说会道的干主管了,。。埋头实干的在基层

网友:
这个问题没看懂什么意思如果你想实现两个行程,那还是用两条气缸为妙。

网友:
看到这里还是没懂,最直白的就是4楼了!欧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那些老话。咳,没办法,快到更年期了。。。

我接触过不少国内外的工程师。

6666

网友:
学习,学无止境,不断进步就是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