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设计问题

楼主(2018-07-07):
我想请问一下,内六角螺栓的螺孔,沉孔的作用是什么呢,或者说为什么内六角螺栓要有沉孔呢?

网友A:
内六角螺栓也没有规定一定要沉孔,看过很多设备上也都是头子漏在外面的。都是根据需要来的,沉孔一个作用是螺钉头子沉下去,结构件上还可以装东西,不会干涉;另一个作用是美观点,也不会碰到人活着运动的物体

网友:
主要是螺丝头露在外面碍事了,或者单纯就是不好看。而且也没有规定说内六角螺丝一定要开沉头孔,根据实际情况来用。

网友:
最好有一个图 万一是铸件有铸造的拔模斜度 铣个平面呢  靠猜测很难的  猜错还误导人

网友B:
基本就是2楼说的。看你对美观性的要求,还有在一些特殊场合就不允许使用沉孔,比如,露天运行的设备。

网友:
那个头放到外面碍事
减少螺栓的长度

网友: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像刚性联轴器这样的回传件(特别是外露的那种),螺栓头露出来可能会伤到人或者缠绕上电缆啊、钢丝之类的,沉下去很安全,有时候甚至螺母都要沉下去。

网友:
不是所有的都要沉下去,沉下去是逼不得已。

网友:
主要是沉孔底部与轴线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六角螺栓也没有规定一定要沉孔,看过很多设备上也都是头子漏在外面的。都是根据需要来的,沉孔一个作用是 ...

那也就是说,沉孔对强度没有影响对吧,假设沉孔给到φ33,我做到φ50也是没问题的对吧,假设不考虑美观性!

网友:
没有规定必须有沉孔,沉孔有两个作用,一是空间有限时起到避让的作用,另一个就是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就是2楼说的。看你对美观性的要求,还有在一些特殊场合就不允许使用沉孔,比如,露天运行的设备。

怕积水腐蚀么?

网友:
是的,长时间积水会生锈。

网友C:
美观,节约安装空间,螺栓头可以不用露在外面了

网友:
沉头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干涉装配,其实不沉也没关系的,

网友:
说反了,是需要沉孔,为了方便拆装才用内六角。

网友:
沉孔可以保证螺栓不会露头,便于设备的安装调试,而且空间能变大一些吧

网友:
不一定非要沉头,看你的使用工况来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观,节约安装空间,螺栓头可以不用露在外面了

网友:
很好很实用谢谢

网友:
主要是螺丝头露在外面碍事了,或者单纯就是不好看。而且也没有规定说内六角螺丝一定要开沉头孔

网友:
有代表性的就是像刚性联轴器这样的回传件(特别是外露的那种),螺栓头露出来可能会伤到人或者缠绕上电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