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铣床齿轮箱异响严重

楼主(2018-07-07):
正在加工的时候突然出现的异响,拆开齿轮箱在里面找到了以前换轴承留下的残渣。

异响的声音就像齿轮咬紧的声音,齿轮箱的轴承全部换了
响的时候只950这个转速响,其他转速不响。
换齿轮:因为响声是从最底下的齿轮发出的,所以下面两层相关齿轮都换了,最上面的没有换。
目前暂时排除轴弯,因为如果是轴弯 手动转的时候 速度不会均匀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会不会是950转速引起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950转速引起共振

950转速引起的齿轮箱共振吗?估计可能性小些,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原因,好奇怪。。。

网友B:
以前机床做动平衡试验的时候,也就是4000时特别响。你只在这个速度响,为什么就没有可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机床做动平衡试验的时候,也就是4000时特别响。你只在这个速度响,为什么就没有可能呢?

共振的声音 是像 齿轮咬合紧的那种 尖声音吗?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出现异响,马上检查,以免损失更大。有可能是变速箱里面齿轮坏了,或者是进脏东西了,又或是摩擦换档拨叉。

网友C:
如果是在950那个转速时响动很大,计算下它的扭转振动的固有频率,看看是否在这一转速时出现共振?

网友:
预计齿轮啮合位受伤

网友:
1、箱体内部好脏,建议清洗干净;
2、若齿面、轴及轴承均无问题,建议换粘度高的润滑油;
仅供参考吧。

网友D:
得用排除法

楼主(2018-08-11):
引用 网友D:
得用排除法

感谢帮助,用排除法找到问题根源了,还是一个大齿轮 键槽坏了~

网友E(2019-01-20):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在950那个转速时响动很大,计算下它的扭转振动的固有频率,看看是否在这一转速时出现共振?

如何计算它的扭转振动的固有频率?请教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何计算它的扭转振动的固有频率?请教一下吧。

每个物理系统受环境因素,材料特性,组成系统的机械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这个计算相当复杂,一般最简单的做法是用振动传感器测出系统的固有频率。如果想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建议你看看闻邦椿主编的《机械振动学》这本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个物理系统受环境因素,材料特性,组成系统的机械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这个计算相当复杂,一般最简单的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