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尔接头咨询

楼主(2018-07-07):
各位好!
近期刚换工作,刚开始接触注液机。现在让我改造一台注液机,想请问下这个鲁尔针头直接和输液管连接有什么标准接头吗?
找了两个多小时了,和针头连接需要鲁尔接头,和管连接要锁母接头。用这两个接头的话我还需要另外在做个连接块。
想请问下有没有接头直接连接输液管和针头的?搜了好久没找到,又了解的朋友请指导下,谢谢。

网友A:
自己画一个非标件,外发加工一下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画一个非标件,外发加工一下就OK啦!

就是不想再另外做非标件了,我觉得应该是又标准接头的,输液连接针头应该是很常用的连接方式,但就是没找到标准接头。。。

网友(2018-08-16):
医疗类很多标准件的,你要找的东西印象中Qosina就有:

网友(点评):
已经找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