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机械回转机构常用的回转阀解析

楼主(2018-07-07):
工程机械长用回转阀有以下几种形式:
1.回转油缸平衡阀,带有缓冲阀:

上图平衡阀还可以附加梭阀的输出,如下图所示,x口控制外加的制动器控制口。

      以上平衡阀的控制油处,比常见的平衡阀要更加复杂,目的是消除负载震动,想了解更多可以看我以前发的一个帖子:谈一下平衡阀的消震功能

      一般常见的平衡阀是在这个原理基础上精简一下功能,例如变成下图这样。

      P3和P4就是缓冲阀,用来吸收回转装置在换向阀切换是因为回转装置惯性引起的压力冲击或者外来冲击。这种平衡阀与一般油缸用的平衡阀是很类似的。

2.卷扬机构用平衡阀:

      卷扬机构只有单一方向的负载,所以只用一个单平衡阀就可以了,上图是一个典型的应用,x口通过梭阀输出来控制制动油缸,当需要工作时松开刹车。

3.水平回转减速机回转制动阀:

      回转装置是马达和减速机的几何体,图示是常见结构,一般用在挖机,旋挖钻等水平回转的液压驱动的工程机械上。原理图如下图所示,并不是所有的都是图示这样的,但是下图是一个比较复杂和有代表性的。

      图中各个阀的功能已经用蓝字标示出来了,这个阀其实不能叫平衡阀了叫制动阀比较合适。这种回转马达在控制阀换向时会经历一个过程,正常工作(马达工况)→阀换向,马达制动(因惯性马达进入泵工况),惯性引起的压力冲击经过缓冲阀泄掉,泵工况吸空通过2补油避免吸空,4是防反转阀各家的画法可能有所区别,作用是吸收回转装置到制动终点时的反向冲击,提高操作性能。挖机这种对人机工程有要求的设备对液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他自己的特点。

4.行走马达用平衡阀:

履带行走机械用到很多的马达加减速机的配置,这里也会用到制动平衡阀,实物是下图这样:

      原理图如下:

      这个图看着比较复杂但是也是缓冲阀、平衡阀、补油阀、梭阀的组合,大家可以自己对照以上的分析自己找一下分别对应哪一个,功能也跟上面提到的集中阀很类似,G口也是控制制动器的不过图中没有画出来,s是补油口,其余的这里不做赘述了。

      就先写到这里吧,几种常见的回转装置用平衡阀也都基本谈到了,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平衡阀对系统执行机构运行的平稳和可靠制动有最大的关系,工程师在设计的时候除了了解功能原理以外当然还要通过性能参数才能够正确选型,因为文章写得比较简练所以有些东西没有展开,而且难免有错误和疏漏,大家对文章有什么问题和看法欢迎留言一起来交流!

网友:
1、3、4都接触过了

网友A:
看到楼主这个帖子,突然想起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个液压飞翼门,门的两侧各设计有一个液压油缸,门打开时时,门体朝上翻起大约60°左右。在这个原理图中,我们使用了液控单项阀(俗称液压锁)。

问题是:当门体打开时,需要液控单向阀控制液压缸活塞克服门体的自重,这个地方用液控单向阀好还是使用平衡阀好?我怎么觉得使用平衡阀是否更好一些?

网友(点评):
双液控单向阀才叫液压锁,同时控制两个油口,液控单向阀就是液控单向阀,别让人给误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楼主这个帖子,突然想起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个液压飞翼门,门的两侧各设计有一个液压油缸,门打开时时,门 ...

平衡阀就是针对您所说的这种工况开发的。平衡阀有两个功能1.液压锁。2.防止超速下降。就是随时都能够给反向的负载提供一个略大的液压阻力,避免负载超速下降。对应您所说的平衡阀能够是门下降时不会砸下来,用液压锁也可以,但是需要加一个节流阀或者限速阀。

网友:
好深奥的样子!
我们公司生产滑环的,比这个简单多了!

网友(点评):
给介绍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