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支援----锡环成型装置设计

楼主(2018-07-07):
现有一个项目需求:锡环成型装置
要求:
1、锡线来料:0.5mm直径的锡线(工业标准电子锡焊专用的锡线);
2、要求实现,将锡线制作成一个个小锡环:外径为3.5mm(内径为2.5mm),环形尽可能是密封状,(允许存在微间隙,不得大于0.2mm);
3、锡环成型装置要求精密,体积小巧,重量轻,此装置可以安装在负载为2KG的机械手上;
4、成型速度要求达到0.5S/PCS;可连续不间断工作;
5、注意:锡线是比较柔软的金属,而且线芯内有膏状助焊剂,可能会对成型过程中存在影响;
6、可以借鉴弹簧成型原理、金属打圈机工作原理;
7、项目开发,可以联系本人洽谈设计费用;非诚勿扰!

网友A:
绕的长度也没有说明,最好贴个成品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绕的长度也没有说明,最好贴个成品的图

LZ有说明啊

外径为3.5mm(内径为2.5mm)

网友B:
一盘锡丝已0.5K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盘锡丝已0.5KG

锡丝似乎可以安装在外部滑轮上,不在机械手的负载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锡丝似乎可以安装在外部滑轮上,不在机械手的负载内。

哦那还会有其他要求了

网友D:
我感觉缠尧的原理应该就可以用单片机控制私服电机,定长度送料裁料。一点想法勿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缠尧的原理应该就可以用单片机控制私服电机,定长度送料裁料。一点想法勿喷

那为什么不可以用步进呢?缠绕模具带动焊锡丝,转一圈就截断。
这么小的半径,我觉得0.2mm足够了。

网友:
难点在2pps,这么细的焊锡丝会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为什么不可以用步进呢?缠绕模具带动焊锡丝,转一圈就截断。
这么小的半径,我觉得0.2mm足够了。

呵呵!也可以的,我见过先截断在成环形。那样首先需要计算好下料长度。截断后的丝用转轮送到成形环成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呵!也可以的,我见过先截断在成环形。那样首先需要计算好下料长度。截断后的丝用转轮送到成形环成形
...

先截断再成型,对于本文的细焊锡丝,好像比较合适。
但速度的话,不知道能否2pp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截断再成型,对于本文的细焊锡丝,好像比较合适。
但速度的话,不知道能否2pps

我不知道2PPs是什么意思呀!速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知道2PPs是什么意思呀!速度吗?

2pps = 0.5S/PCS

楼主:
有没有大侠接招?

网友:
看样子你这是直接供给焊脚的?
30多年前做过手动的,速度慢点,直接是焊环成品工序

网友(2018-08-15):
我们自己有在做此类锡环,你这个线径有点太细了,可以考虑不要用锡丝,用表面带助焊剂的锡环

网友:
楼主微信是多少 求购锡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