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增强Wi-Fi天线

楼主(2018-07-07):
其它网站看到的
作为Wi-Fi天线非常强大,在它的帮助下,您可以接收和传输Wi-Fi信号,不是几百米,而是几公里!天线看起来像一个宇宙冲击波,这个神奇的东西具有定向和非常强大的作用。
这是一个定向天线,并且由于在一个方向上的信号集中度很大,因此该属性提供了大的接收距离。
天线图图
该图显示了天线元件之间的尺寸。 其谐振频率调谐到2.4 GHz Wi-Fi频率的中点。

为了增强效果,决定在屋顶安装这个, 但为此,需要焊接而不是普通的屏蔽电缆,用它作卫星天线。

网友:
老外很喜欢这种创作

对天线原理不了解,看着很简单,但是云里雾里的

网友:
成品蛮有艺术性!以前看到有个帖子用易拉罐做wifi天线。

网友A:
淘宝,定向wifi天线,了解一下

哪里需要这么麻烦,几十块的事

网友:
我做了个菱形的天线,没什么用,信号增强有限,反倒是反射器后面的信号不行了,估计我那路由器功率太弱。

网友:
使用的是铜皮么?

网友:
以前是模拟信号,用易拉罐来做的,效果不好,说坏就坏,现在都是数字信号,自己做天线不知道能不能接受的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定向wifi天线,了解一下

哪里需要这么麻烦,几十块的事

你以为楼主会穷到几十块也出不起吗?自己动手得到的乐趣说了估计你也不会懂 切

网友:
收音机,电视天线也听好玩的

网友:
不得不说 还是能折腾啊 乐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以为楼主会穷到几十块也出不起吗?自己动手得到的乐趣说了估计你也不会懂 切

第一,楼主的贴是转的。

第二,你觉得我没做过吗?我7年前就做过类似的了。最后发现还是买的好用。

网友:
厉害了!看起来样那么回事,不知道有没有实际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楼主的贴是转的。

第二,你觉得我没做过吗?我7年前就做过类似的了。最后发现还是买的好用。

这东西传输过去接受面积有多大啊,买的好用吗?感觉像是伪科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传输过去接受面积有多大啊,买的好用吗?感觉像是伪科学

这是定点天线,单一个其实是没多大用途的,因为手机的发射功率就这么大,wifi回程功率不够。

一般都是两个定点天线远距离对准,进行wifi延长。

网友(点评):
就是去远处玩儿手机也要随身带一个这个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楼主的贴是转的。

第二,你觉得我没做过吗?我7年前就做过类似的了。最后发现还是买的好用。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定向wifi天线,了解一下

哪里需要这么麻烦,几十块的事

不是钱的事,自己做出来的产品会有成就感。

网友:
自己动手乐在其中!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己动手的才有成就感。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跳出这里,可以看不国内和国外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做事方式,教育也是一样,国外的动手创新,国内的被动保守

网友:
呵呵,这不就是蹭网那个吗?有那功夫不到100元买一个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