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最大实体要求符号M,标注于基准字母的后面,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8-07-07):
请教:最大实体要求符号M,标注于基准字母的后面,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一个圆圈内有一个“M”——表示采用最大实体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圆圈内有一个“M”——表示采用最大实体原则。

标在公差后面表示“最大实体要求”,标在基准后面也表示“最大实体要求”?同时标在公差后面和基准后面,也表示“最大实体要求”?标在不同位置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点评):
看来是无论怎么标注都是一个意思

网友:
两种标注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9-12-25):
引用 网友B:

基准带M和不带M只在基准本身有包容要求或最大实体要求且有几何公差时有区别,如果基准本身采用独立原则,就没区别,不知小弟解释的明白否?

网友(2021-10-22):
基准可获得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