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控机床和加工中心加工的零部件,如何进行结构设计,有相关书籍介绍吗

楼主(2018-07-07):
       现在数控机床或者加工中心使用越来越普遍,基本上一个零部件在一台机床上就能实现所有的(半)精加工。这是一个趋势,再也不像原来的那样,一个零部件加工往往需要一个流水线,多台机床协作完成加工。
       这样的加工模式下的机械设计,在结构上就需要考虑加工方式,尽量能够实现一台数控机床在一次装夹的情况下就能完成整个加工过程。这种设计思路与传统的基于流水线和工位的设计思路完全不一样。这种加工方式在零部件结构设计上有什么特点和规律吗?有没有想过书籍介绍,能不能推荐一本,谢谢

网友A:
零件的设计只能服从使用的需要,且在设计时要达到工艺的可能性和可实现性,和安全、经济性就可以了,其他的由您自己去想象和发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的设计只能服从使用的需要,且在设计时要达到工艺的可能性和可实现性,和安全、经济性就可以了,其他的 ...

不完全是的,能够实现使用需求的结构有很多,很多时候你也可以根据加工工艺的要求而更改结构设计。所以应该要可以在工艺要求的限制下展开结构设计的。比如铸造结构件就有专门的经验总结,为了满足铸造工艺性要求,而在结构设计时要遵循的设计原则,这些已经成熟,在铸造书中都有专门的章节讲解的。

网友B:
看看机加工工艺的书籍吧,虽然加工中心加工工件工序相对集中,但是工艺也是万变不离其中的,都差不多,该是车的活,还是要车床来做,该是铣的活,加工中心也跑不了

网友C:
通常涉及到想象力发挥这种事,光看这个行业内的书是不够的,我觉得有了一定基础,应该去听听音乐会搞搞摄影或者抽个雪茄喝个红酒看看时装周,也许比钻进机械眼里更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涉及到想象力发挥这种事,光看这个行业内的书是不够的,我觉得有了一定基础,应该去听听音乐会搞搞摄影 ...

哈哈,这确实是好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机加工工艺的书籍吧,虽然加工中心加工工件工序相对集中,但是工艺也是万变不离其中的,都差不多,该是 ...

有没有专门介绍的呢?现在加工工艺的往往只是介绍加工工艺的,而结构设计只是介绍强度刚度等计算的,有没有什么书能够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呢?在数控机床上加工的零部件,怎么做结构设计最好,最优.。类似于铸件结构式设计,讲铸造的书多会讲铸件结构设计,会考虑如何进行布局和设计结构会方便铸造。

网友D:
首先根据工作要求及条件,确定零件类型,然后确定零件载荷,选取材料,拟定零件工作能力,计算关键尺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专门介绍的呢?现在加工工艺的往往只是介绍加工工艺的,而结构设计只是介绍强度刚度等计算的,有没 ...

个人认楼主只要能分清工件是需要车削工艺还是铣削工艺就行,主要精力应该放在结构性设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楼主只要能分清工件是需要车削工艺还是铣削工艺就行,主要精力应该放在结构性设计上

是液压阀体的加工,来料毛坯是铸件,大平面已经洗过了。主要加工大平面,钻铣孔道,镗内孔,攻螺钉孔之类的。
我想对结构进行优化,使得加工效率很高,成本更低。所以想了解数控加工工艺,使其走刀更少,换刀更少,安装次数更少,最好两次装夹就能完成所有加工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根据工作要求及条件,确定零件类型,然后确定零件载荷,选取材料,拟定零件工作能力,计算关键尺寸。

以上考虑的只是结构设计,对于工艺的考虑不足,有可能设计不出便于加工的零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液压阀体的加工,来料毛坯是铸件,大平面已经洗过了。主要加工大平面,钻铣孔道,镗内孔,攻螺钉孔之类 ...

那得实际了解编程的工艺安排,一般的原则就是,一把刀能完成的工作绝对不会用两把刀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