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加工方法和工艺路线

楼主(2018-07-08):
求助各位大大此零件加工方法和加工工艺路线,新人不太确定路线

网友A:
这个很难吗  啥材料的  也不写清楚  钢的  还是   塑料  的  还是 铝的    形状上看  不难啊

网友:
这个工艺也要别人给你写  哎

网友:
粗车外圆平端面  精镗内孔  然后上芯轴  精加工外圆

网友B:
这个工件看着就像学校里边学习的例题,D50的棒料,一刀切下来就可以啦,不需要二次装夹,钻内孔,粗加工外圆,粗加工内孔,精加工外圆,精加工内孔,车螺纹,最后切断,毛刺用刮刀去除即可

网友:
没看出难在哪里,倒是标注有些问题

网友C:
楼主,你按照自己的理解写出加工工艺路线,发上来,大家帮你修改,这样自己才会有进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件看着就像学校里边学习的例题,D50的棒料,一刀切下来就可以啦,不需要二次装夹,钻内孔,粗加工外 ...

不热处理的话。
直接精加工到尺寸会怎么样?没有粗加工的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按照自己的理解写出加工工艺路线,发上来,大家帮你修改,这样自己才会有进步。

嗯嗯,因为壁最薄处9mm,有必要最后镗孔吗?还是可以先镗孔了以后车外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难吗  啥材料的  也不写清楚  钢的  还是   塑料  的  还是 铝的    形状上看  不难啊

就一般的钢,不确定工艺路线,壁最薄9mm,可以先开孔吗,还是最后镗孔?螺纹最后车吗?

楼主:
1:下料45mm直径圆棒料,长度留2-3mm余量;
2:夹外圆留出40mm长度 平端面,25麻花钻打孔(通);
3:外圆车刀加工35mm外径、加工30°斜面、加工42mm直径外圆外圆到图纸要求尺寸;
4:镗刀镗孔至图纸要求尺寸,内孔割刀加工沟槽;
5:调头夹42外圆处,平端面保证总长45mm;
6:加工外圆至38mm,用割刀加工沟槽;
退刀槽,螺纹车刀加工

各位大大看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热处理的话。
直接精加工到尺寸会怎么样?没有粗加工的步骤

精加工到尺寸?楼主的意思是不用棒料,毛胚加工呗,那就要调头加工了

网友E:
建议采用数控车床加工出,工艺路线下料,平端头等。

网友:
非常新的菜鸟跟着练下,还请指正!
1.下料Φ45X8  长45 管料
2 车外圆D42 车到中间部分注意粗糙度
3 三角卡盘夹D42  车内径全部尺寸
4 三角卡盘卡内径右端 车外圆左边直至D42
5 三角卡盘卡内径左端 车外圆螺纹和D35X4退刀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采用数控车床加工出,工艺路线下料,平端头等。

新人求问,平端头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