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变形工件同轴度如何保证

楼主(2018-07-08):
     朋友做了一个工件,材质铝,整个工件尺寸公差要求不严格,用的是车削中心(带动力刀具的那种)来加工,一序,车削粗精车外圆内孔和端面的几个孔,二序粗加工外圆和内孔,然后再加工内孔中的几个深浅不一的端面槽(一共用两把铣刀来加工,一把悬长加工最深的槽,另一把相对断点的铣刀加工,浅一点的槽),由于铣刀悬长太长,导致加工过程中震刀不断,声音刺耳,还好,勉强加工出来,后面的工件改进吃刀量和切削参数,小吃刀,快进给,加工效果就改善了很多,等端面槽都铣削完成之后,再精加工内孔和外圆,因为,内孔和外圆有同轴度要求0.02mm以内,实际测量结果却不尽人意,大于0.02mm,是因为工件端面槽加工后造成的呢?还是因为爪子的问题呢,对了,爪子用的是扇形软爪,自己车削的,有没有大神有更好的工艺,分享一下啊?
图纸

一序加工:粗精车外圆内孔

二序:粗加工外圆内孔,铣削端面槽,再精车外圆内孔
外圆和内孔是一刀活,可能是由于端面弧槽加工的原因,导致同轴度不好,想听听各位大神的高见,先谢谢啦

表面看起来还是可以的

那个端面圆弧槽加工起来太费劲啦

网友A:
开内槽的时候变形会有点大吧?

网友:
重新加工一件,不铣端面槽,测量同轴度。

网友B:
软爪能瞅一眼么,学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内槽的时候变形会有点大吧?

内孔都不用专业仪器去测量,用内径杠杆表测量的尺寸都差很多,接近0.03mm,一定是超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爪能瞅一眼么,学下下

就是接近全包围的三爪,边缝很小,大约2mm吧,自己做的

网友C:
建议大神夹爪还是购买标准件,软爪易产生误差。

网友D:
内孔长,外圆短,导致延伸误差,如果以内孔为基准评价外圆,可能就好了。像这种评价方式,工件得做到不变形,或者极小的变形

网友E:
可以在同轴度出现后,每次加工测量一下,看是哪次加工产生的影响?
可以实现不?

网友F:
先加工内孔,内槽,再加工外圆,内孔加工完后,灌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大神夹爪还是购买标准件,软爪易产生误差。

标准件就要采购一些进口品牌的,生产周期长,价格贵是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孔长,外圆短,导致延伸误差,如果以内孔为基准评价外圆,可能就好了。像这种评价方式,工件得做到不变形 ...

在没有端面弧槽的情况下做到圆度0.01mm以内都困难,铣过槽之后就更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在同轴度出现后,每次加工测量一下,看是哪次加工产生的影响?
可以实现不?

可以实现,就是铣过端面槽之后产生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加工内孔,内槽,再加工外圆,内孔加工完后,灌蜡

灌腊,是什么工艺,腊去除后,工件不变形?

网友(点评):
就是用个熔点低的材质,加热个几十度 往里面灌,把内孔塞满了,这样加工外圆时,不容易变形,加工完成后,拿去烫烫,把内孔材质去掉

网友(点评):
如果要是有应力的话,可能去除蜡之后还会有变形的

网友G:
可以挤压成型,铝的材料拉伸可以吗?

网友H:
这个的产品加工工艺很简单啊,怎么有那么困难?没看懂你的加工工艺,乱七八糟的,看得我一脑袋浆糊。如果量大,你这么干没饭吃啊。最不能理解的是,你的铣内侧边槽居然放在最后加工?不知道薄壁件会共振么?常识啊!
我给你个工艺参考一下吧。
1.夹毛坯,加工内孔及内孔壁槽,然后加工同向外圆。
2.软爪夹外圆,车另一端外圆。
OK
还想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的产品加工工艺很简单啊,怎么有那么困难?没看懂你的加工工艺,乱七八糟的,看得我一脑袋浆糊。如果量 ...

铣削端面槽,再精车外圆内孔--看清楚喽一序就铣完内孔圆弧槽,圆弧槽式有缺口的,二序夹持缺口部分再车另一头外圆难以保证不变形和同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挤压成型,铝的材料拉伸可以吗?

毛胚好说,主要是精加工后的尺寸及公差要求

网友I:
我觉得,你在机床上打一下内孔跳动,或者测一下内孔直径,然后松开卡爪测一下直径看有没有变化椭圆之类,如果是,那是装夹变形。而且我觉得楼主切削的量挺多,是不是考虑要做一次时效处理呢,毕竟是铝件嘛,内应力大强度低,需要释放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你在机床上打一下内孔跳动,或者测一下内孔直径,然后松开卡爪测一下直径看有没有变化椭圆之类,如 ...

内孔跳动没有问题基本上都在0.002mm左右,松开就变形,是时候考虑应力释放了,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铣削端面槽,再精车外圆内孔--看清楚喽一序就铣完内孔圆弧槽,圆弧槽式有缺口的,二序夹持缺口部分再车另 ...

很奇怪啊,那缺口就那么一点点,避开很难很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奇怪啊,那缺口就那么一点点,避开很难很难么?

全包围的爪子,如何避开?

网友J:
软爪精加工之前是否松卡盘消夹紧应力,毛胚是否做应力消除,铣削加工时选用合理的加工数据以及吃刀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J:
软爪精加工之前是否松卡盘消夹紧应力,毛胚是否做应力消除,铣削加工时选用合理的加工数据以及吃刀方案。

铣削量不大,应该问题不大,也许就是毛胚的应力释放不完全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包围的爪子,如何避开?

这都有得争论的?就那么一个小缺口,磨头不能磨?你还是车铣加工中心呢,你的铣刀是用来看的?

网友K:
精车余量尽可能的少,夹紧力大了会变形,可以尝试开付精夹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精车余量尽可能的少,夹紧力大了会变形,可以尝试开付精夹头试试

变形不好控制,夹紧力也不是越小越好,看现场的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
写的什么玩意?没看懂,都不知道哪个槽超差

网友L(2020-11-24):
软爪加长,刚性应该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L:
软爪加长,刚性应该会好点

对,软抓加长会增加点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