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到了马鞍形垫圈的优点

楼主(2018-07-08):
平时都是用弹簧垫圈防松的,这次我买了几个马鞍形垫圈,试用之后,发现它的优点:上下面可以不平行。
如果用弹簧垫圈,垫圈的上面(对着螺母的面)和下面(对着平垫的面)要水平,否则就压不紧弹簧垫圈。
但是用马鞍形垫圈就不需要。
另外,马鞍形垫圈的压力也挺大的,手拧的话没觉得比弹簧垫圈软。

网友:
同规格的鞍形垫片厚度大约是弹垫的1/3,压紧时的弹力会小一些。

网友:
马鞍形垫圈,还不伤表面,受力点均匀

网友:
用马鞍垫圈还需要再加平垫圈吗?

网友:
小家电电机里面全部是用这种垫圈的

网友:
兼顾弹簧垫圈和平垫圈两者的优势,现在没人用过,也不知道实际情况如何?

网友:
是指波形垫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