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液压大神

楼主(2018-07-08):
求大神们指导一下2 3 4小问。非常感谢!

网友A:
1、定量液压泵,给系统提供一定压力的压力能。
2、溢流阀,设定系统的工作压力,当系统压力超过设定压力时,溢流阀开启,多余的液压油通过溢流阀流入油箱。
3、三位四通阀。Y型中位机能,油泵不卸荷,液压缸的无杆腔和有杆腔与油箱连通,液压油缸处于浮动状态。由于油缸的两腔都接通油箱,油缸活塞杆从静止到启动有冲击,制动性能介于O型和H型之间。
4、5、6、节流阀。通过阀芯节流口开度,调节液压油的流量;单独使用于负载和温度变化不大或速度稳定性不高的液压系统。
7、8、9、两位两通电磁阀。当电磁铁通电时,电磁阀的左边两油口接通。
10、单向阀。保证液压油只能从一个方向流通。
11、液压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定量液压泵,给系统提供一定压力的压力能。
2、溢流阀,设定系统的工作压力,当系统压力超过设定压力时 ...

非常感谢大神!能再把2 3 4小问分别指导下吗?初学者基础太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神!能再把2 3 4小问分别指导下吗?初学者基础太差了

2,3,4已经说了你的提问,还有哪里不明白的?把问题说具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4已经说了你的提问,还有哪里不明白的?把问题说具体些。

每个元件的功能都懂了,但是组合之后整个回路的工作过程还是不太会描述,麻烦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
楼主这应该是压力控制回路,即利用压力控制阀来实现系统的压力控制,用来实现稳压、减压、增压和多级调压等控制,以满足执行元件在力或转矩及各种动作对系统压力的要求。

网友(点评):
不是调速回路吗?

网友(点评):
就一个压力控制阀还是调死的,您是来搞笑的吗

楼主:
到底是压力控制回路还是速度控制回路呢?有点蒙。。。

网友B:
这个图本身有点错误,重点应该是实现逻辑控制,三个两位两通阀(应该是二通插装阀)只要通一个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差动回路组的莫名其妙,怀疑画错了,溢流阀画的像背压阀,可能是故意的。

网友C:
虽然实际没接触过液压,但个人觉得这个图其实有点小问题:液压泵与三位四通之间的连接回油有问题,应该是我图中的形式。根据我图中这个形式的话,那么3号电磁阀右边线圈吸合时,油缸直接往左缩回,7、8、9不起控制作用,油直接回油箱。   另外看不明白7,8和9 的连接方式,只要一个不就行了么????有谁指点下。如果一定说是有作用的,我认为顶多也是起备用的作用(万一坏了用另外一个),不然就是多余的,但一般没人这么设计,原图中3个阀体在整个回路中的功能多一个少一个不影响。个人认为这图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本身有点错误,重点应该是实现逻辑控制,三个两位两通阀(应该是二通插装阀)只要通一个就可实现不同 ...

大佬,7 8 9三个阀是怎么工作的呢?为什么需要3个?

网友(点评):
实现三个伸出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实际没接触过液压,但个人觉得这个图其实有点小问题:液压泵与三位四通之间的连接回油有问题,应该是我图 ...

我们的大作业。。。初学者一脸懵逼😓这个图的基本回路只有调速回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7 8 9三个阀是怎么工作的呢?为什么需要3个?

不太明白具体布局,三个可能有这样的用意,单节调成不同的流量,三个组合实现多种流量组合,也相当于一种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具体布局,三个可能有这样的用意,单节调成不同的流量,三个组合实现多种流量组合,也相当于一种 ...

这个图的基本回路只有调速回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的基本回路只有调速回路吧?

基本回路应该是差动,但是图对不上,可能是画错了,基本思路可能是组合调速,也可能是多位远程可控,这个只能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回路应该是差动,但是图对不上,可能是画错了,基本思路可能是组合调速,也可能是多位远程可控,这个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回路应该是差动,但是图对不上,可能是画错了,基本思路可能是组合调速,也可能是多位远程可控,这个 ...

大佬。。。我们教材上基本回路只有压力,速度,方向,多执行元件控制回路。差动是属于哪个还是这4个之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我们教材上基本回路只有压力,速度,方向,多执行元件控制回路。差动是属于哪个还是这4个之外 ...

你那是什么教材,多执行元件随手就是五六个类型的回路,到你这怎么成了基本回路了。基本回路严格讲就是压力、速度、方向控制三大类,再之外都是不同的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是什么教材,多执行元件随手就是五六个类型的回路,到你这怎么成了基本回路了。基本回路严格讲就是压 ...

教材就是这样写的。。。差动回路在教材上没找到,那它是属于三大类里的哪一类呢?还是属于多执行元件控制回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教材就是这样写的。。。差动回路在教材上没找到,那它是属于三大类里的哪一类呢?还是属于多执行元件控制 ...

差动应该在方向里,就是换向阀控制。多说一句,学多了就知道教材都是瞎掰,节流孔是节流的吧,很多时候用于产生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动应该在方向里,就是换向阀控制。多说一句,学多了就知道教材都是瞎掰,节流孔是节流的吧,很多时候用 ...

多谢了

网友:
这个系统是一个调速回路,三个调速阀456调节的流量不同,三个电磁阀789每一个打开都对应一个不同的速度,这样就实现了油缸伸出的三个不同速度,油缸收回没有调速功能。油缸伸出时溢流阀是一直在溢流的。换向阀在中位是油缸可以靠外力缩回。感觉大家的一些回复都不太准确。

网友(点评):
溢流阀溢流油缸能伸出吗,哪有可能动作压力正好是溢流压力,还一直保持稳定

网友(点评):
调速阀前与阀后压力不同,足够推动油缸。

网友:
明明是流量控制回路额 进给时由三个2位2通换向阀得电断电和相关的节流阀实现三种速度进给,后退时由右侧单向阀实现快退动作 ;三位四通换向阀断电时 ,油缸前后腔卸荷;
换向回路、调速回路、卸荷回路

网友(2019-12-30):
楼主,你是压根没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