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齿条绘制

楼主(2018-07-08):
请教一下各位 如果用CAXA 画标准齿条的话 是不是必须自己计算然后画出来  或者直接将齿数调到最大的10000然后去一个齿然后阵列 计算出来的我认为是比较好的 但是效率会比较低下  不知道各位大佬是怎么做的。

网友A:
..

网友(点评):
大神对上面的“有渐开线的齿条”说法为何不纠正?

网友B:
楼主,你说说看,你认为齿廓是指那部分,又或者你对齿条的概念有什么误解

网友:
补充一下,见附图

网友:
齿条是指齿数非常大的齿轮。。按楼上某位的做法,给个5000个齿,用它的单个齿廓,去阵列。

网友:
顺便学习了,谢谢

网友(点评):
学习到什么?学到渐开线齿轮的基本概念没有?

网友:
为什么各位对齿轮齿廓的问题避而不谈,为什么眼见着楼主掉坑里而不出手相救。

网友:
没见过渐开线齿形的齿条,只见过直廓边的齿条。

楼主:
可能对这个齿条的“渐开线”这里我表述的是有问题 但是我的意思是用CAXA画的话,因为齿数最大也只有10000 然后画出来的啮合部分也必定是渐开线  我的意思就是如何画出来不是渐开线  大家费心了 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说说看,你认为齿廓是指那部分,又或者你对齿条的概念有什么误解

你好 对齿条我应该是没什么误解 齿条不过就是齿数无穷大的齿轮  渐开线的曲率半径也是趋于无穷大 所以是直线  我的问题是如何画出来规范的齿条  因为用caxa话齿数最多设置为10000 所以啮合线依旧是渐开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你好 是我表述有问题 受教了 做机械的说出这种不严谨的话 确实不应该 您费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说说看,你认为齿廓是指那部分,又或者你对齿条的概念有什么误解

对于机械原理我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只是表述不太对  上面所谓的有渐开线的齿条  是通过CAXA画出来的(不管齿数调的多大,CAXA最大10000,在进行阵列始终不是最严谨的齿条)  下面那个是通过计算画出来的  因为计算相对直接画的话效率比较低  您费心了

楼主:
如图所示  这就是我感到不舒服的地方 实际上在我目前是不影响实际使用 但是心里就是不舒服 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
而且阵列的话会出现一个问题  因为本身生成的就不是十分严谨的齿条的齿  然后阵列的话会出现两个齿连接时候会有交错现象

网友(2022-03-07):
能这样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