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位置度量具如何做?关键在于怎么把位置度公差反推回去?

楼主(2018-07-08):
求助!

网友A:
我们专业做位置度检具的,可以帮你设计制作

网友B:
做个位置度检具就可以了,有相应国标,功能量规标准

网友C:
楼主说的反推是什么意思,没看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位置度检具就可以了,有相应国标,功能量规标准

太复杂了没怎么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反推是什么意思,没看太懂?

怎么保证这个量具做出来不把合格的判定为不合格,相当于必须保证位置度为最大值

网友:
其实位置度检具主要是模仿装配环境,所以你只要搞清楚零件怎么装配的,和位置度后面的几个基准和公差原则再结合标准研究一下就懂了

网友D:
你这要求么一点也不高啊,做个类似钻模的东西,做两个销子插一插就检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要求么一点也不高啊,做个类似钻模的东西,做两个销子插一插就检出来了。

我的意思如何反算回去,不至于让合格的判定为不合格?

网友:
位置度计算----求助
http://www.cmiw.cn/thread-57157-1-1.html

网友:
之前的账号找不到了=.=,这个是最近让别人帮忙看看,加上自己看书得出来,孔最严格时对应情况的检具,中间还有一个定位销,外面的孔也要用φ6.75h6,φ5.75h6的销子测量。不晓得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专业做位置度检具的,可以帮你设计制作

问下就是设计的位置度检具如果位置度x正负0.015  Y正负0.015这种怎么设定的公差,另有时超差了这个公差但还可以使用是怎么判定的?

网友:
位置度检具不能检测X,Y±0.015的产品,但是位置度检具的精度可以保证在±0.01

网友(2018-11-09):
你可以加我QQ,455090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