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点UV胶的一些疑惑

楼主(2018-07-09):
      大家好!目前有个项目需要用到UV胶水,直接涂敷在产品表面,然后装入其它零件后进行固化。个人有些疑惑,在此请教各位前辈,谢谢!

      疑惑:
      1.UV胶水的的自动点胶系统。
      方案:因为是垂直点胶,为防止胶水因重力流出,考虑采用提升阀+针头的方式进行,胶水粘度较大。
      疑惑:1.怎么知道胶水使用情况,能进行及时更换。或者能知道胶水有没有被点出(胶水用完、针头堵塞),这个有好的检测方式吗?目前想法是增加视觉检测。
                2.提升阀点胶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方式?  对点胶位置及胶量没有很高的要求,用来固定零件。
                3.针头需要进行更换吗?

       2.UV点胶系统的日常维护。
      正常的生产停线/放假,供胶管路需要进行拆除清洗吗?担心自然光会慢慢的固化胶水。导致管路无法使用!

网友:
我们以前UV自动涂胶都是把UV胶放在一个有海绵的容器里面,涂一次,蘸一次,半小时左右往容器里面加一次胶,不是很精密,但满足使用了。

网友:
我们工厂是点的PU胶,厚度管控在25-55um,需要用烤箱固化,如果需要,我可以拍视频给你。

网友(2018-09-20):
淘宝有 提胶式点胶阀  不知对楼主有没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