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NPT螺纹加工

楼主(2018-07-09):
       最近接了一批单子,是管件,公母头连接的,要求公母头(内,外螺纹)都是2寸NPT,问题公司的车床车不出来NPT的螺纹,后来决定买NPT的丝锥和板牙,那么问题来了,2寸的管件基本都在60左右,(以前现场攻丝最大尺寸也就是30左右)。直接用2寸的丝锥和板牙攻丝,可以吗?

楼主:
有没有大神,或者老师傅给点意见?

网友A:
有条件的机床改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的机床改造下

改制车床的齿轮箱?

网友A:
床头箱和拖板都可

网友B:
不行的,如果一次性产品,还是外协吧。如果长期量产。那就数控吧……

网友C:
把板牙固定在车床尾架这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板牙固定在车床尾架这边

我们那个车床是20的,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的劲。而且是攻2寸的丝啊,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如果一次性产品,还是外协吧。如果长期量产。那就数控吧……

现在,能想到的也就是走数控了,毕竟,我们车床的螺距做不到

网友(点评):
是的,我们做过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床头箱和拖板都可

主要在考虑成本的问题,是更换齿轮箱划算,还是外包数控

网友D:
数控做起来比较顺手,很方便,如果用丝锥板牙来加工,就要看机床的扭矩了,扭矩不够,刚性不好,丝锥嘎嘣一些就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控做起来比较顺手,很方便,如果用丝锥板牙来加工,就要看机床的扭矩了,扭矩不够,刚性不好,丝锥嘎嘣一 ...

谢谢,看来只能外包数控了,没办法,我们20普车,只能挑惠氏螺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能想到的也就是走数控了,毕竟,我们车床的螺距做不到

哎,以前3级工就会做得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以前3级工就会做得活啊

车床师傅应该没问题,关键我们的车床不行,只能加工惠氏螺纹的螺距,惠氏螺纹和美标螺纹的螺距不一样,就像前面朋友说的一样,只能车床换齿轮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车床师傅应该没问题,关键我们的车床不行,只能加工惠氏螺纹的螺距,惠氏螺纹和美标螺纹的螺距不一样,就 ...

老车床挂轮可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车床挂轮可定做

嗯嗯,是啊,现在考虑成本这方面,谢谢了

网友:
npt螺纹又不能密封

网友:
发尺寸参数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