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硬铸铁导轨

楼主(2018-07-09):
       机床导轨一般使用灰铸铁,淬火硬度做得好也不过HRC50,耐磨性提不上去。我忽然突发奇想,在铸造的时候,导轨部分改用金属模型或者放置冷铁。这样就可以得到冷硬铸铁组织,不用淬火即可得到HRC60以上的硬度,耐磨性远超过淬火钢。虽然导轨部分的加工难度会有所增大,但是省略了热处理这一块,成本不会有太多的提升。如此一来,使用寿命可是原来灰铸铁导轨的好几倍,可以卖到高价。完全是凭空想象,大家有何看法?

网友A:
一般机床导轨有HRC50 ?  一般机床导轨我怎么到处看的材质都是250 300。 HRC 只有20-23左右。你说的这种方式真的可以吗,导轨部分改用金属模型或者放置冷铁。这样就可以得到冷硬铸铁组织,不用淬火即可得到HRC60以上的硬度。 使用面用金属模型比如,灰铸铁用什么金属模型。    再者灰铁放冷铁的话,外面层的HRC 还是不可能在铸造后高于HT300材质,你除非说炉子里面配了很多合金。

但是外面这个产品,国外的HRC能到60多我一直好奇怎么搞的。前提如果是灰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机床导轨有HRC50 ?  一般机床导轨我怎么到处看的材质都是250 300。 HRC 只有20-23左右。你说的这种方 ...

提高冷却速度,确实可以获得外部为冷硬铸铁,芯部是灰铸铁的组织具体的工艺我不是太清楚。市场上有很多这类压辊,我曾经车削加工过。硬度远远高于淬火钢。

网友(点评):
冷铁确实可以提高冷却速度, 还有别的提高冷却速度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提高冷却速度,确实可以获得外部为冷硬铸铁,芯部是灰铸铁的组织具体的工艺我不是太清楚。市场上有很多这 ...

我也只见过冷硬铸铁实物,并没有见过生产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