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速箱滤清器在使用过程中有什么压力要求

楼主(2018-07-09):
如题,求告知,谢谢

网友:
应该是限高吧!压力升高就是要求清洗或更换滤芯吧。

网友:
滤器压差报警了就需要更换或者清洗滤芯。

网友A:
进口和出口的压差,压差大滤芯饱和了油路不畅,要更换滤芯。进口出口油路接差压表的低压高压感压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口和出口的压差,压差大滤芯饱和了油路不畅,要更换滤芯。进口出口油路接差压表的低压高压感压接头。

哦哦,谢谢

网友:
滤清器如果有压力值传出来,说明已经被堵住了啊喂

网友B:
高压油和低压油要求不一样

楼主:
是不是有压力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油和低压油要求不一样

是不是有压力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