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长时间的上下往复快速运动,求结构

楼主(2018-07-09):
需要一种在高度空间10mm-100mm,快速的上下往复的结构,那位有结构图的发上来看看或是说下有那种结构比较好。一分钟最少三百次以上

网友A:
一般是曲柄连杆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曲柄连杆机构

空间间隙只有3-5公分,这个结构可能不行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间间隙只有3-5公分,这个结构可能不行把

你要怎样的运动嘛,行程多少嘛,受力如何嘛。空间的3维尺寸多少嘛,怎么摆动方向嘛。曲柄连杆可以灵活变通的嘛

网友B:
快速往复运动只能想到曲柄连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怎样的运动嘛,行程多少嘛,受力如何嘛。空间的3维尺寸多少嘛,怎么摆动方向嘛。曲柄连杆可以灵活变 ...

传送带的宽度在50公分,上面要布置25个上下直线运动,每个都要独立控制,所以空间很有限,要用来切纸箱板用的,压力具体也不知道,不过应该不用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送带的宽度在50公分,上面要布置25个上下直线运动,每个都要独立控制,所以空间很有限,要用来切纸箱板 ...

每个单独控制是麻烦,光步进电机或者是伺服都25个,要放在这个里。这个25个机构间隔多少。在宽度方向直线放置,那只有2公分给每一个机构哦。独立控制想要怎样的效果,能否使用凸轮来单独控制。

网友:
不完全齿轮齿条机构也可以实现

网友:
有种电磁衔铁,吸合机构,空间比较小,一时没有找到图。

网友:
快速的往复运动的话,我还是比较赞成楼上的曲柄连杆机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快速往复运动只能想到曲柄连杆了

问一下,气缸也不是往复运动吗?

网友(点评):
楼主要求三百次往复,气缸做不到

网友:
电磁加弹簧可以吗?

网友:
用正弦机构

网友:
单用曲柄连杆,那个轮子直径大于给定的空间
可以加上放大行程的机构,轮子的直径就可以做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气缸也不是往复运动吗?

那请问一下,一般气缸能做到多少次往复呢?

网友D:
高速阀门+高速气缸 方式在地毯行业、塑料冲孔都是可以实现每分钟三百次以上的往复运动。
关键点在于气缸密封和阀门响应时间。
高速电磁阀响应时间毫秒级,推荐美国MAC。

网友(点评):
高速电磁阀可以到2ms?

网友:
凸轮机构、曲柄连杆、棘轮机构

网友(点评):
信手拈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速阀门+高速气缸 方式在地毯行业、塑料冲孔都是可以实现每分钟三百次以上的往复运动。
关键点在于气缸密 ...

毫米级的话,控制器也要很牛逼才行,程序扫描周期要纳秒级的

网友(点评):
PLC不适合高速

网友:
看过一些直线电机的视频,直线电机的往返振荡速度可以达到楼主的要求

网友:
直接偏心凸轮就可以了

网友:
LZ最后选定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