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坐标测量仪、光学测量仪、轮廓仪的区别和相同之处?

楼主(2018-07-09):
求助:三坐标测量仪、光学测量仪、轮廓仪的区别和相同之处?
我要如何选择购买?

网友:
三种设备功能不同,看你需要测量什么,测量精度需要多少

网友A:
三坐标测量仪什么都能测,铣的车的,只要探针能放到里边去的,太小的不行
光学测量仪是通过光照零件得到的黑边线来测量尺寸的,对深内孔端面轮廓测量准确
轮廓仪用拖针测量表面的圆弧连接,只要拖针能拖到的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坐标测量仪什么都能测,铣的车的,只要探针能放到里边去的,太小的不行
光学测量仪是通过光照零件得到的 ...

有些明白了  谢谢

网友:
我们公司里面只有三坐标和轮廓仪,三坐标就是采集很多点,来构造面,通过多个面来构造三维,个人觉得使用三坐标,工件表面就不能太粗糙,不然误差大,而且也费时间;轮廓仪,是用勾针,拉工件表面,因为勾针是用一个细管连接,能够测量的深度有限,如果工件的折角深度大就没办法测量了。
三坐标的针可以采集竖直壁上的点,轮廓仪的针只能自然下坠、拖动,两个平行的壁没法测量平行度同轴度这些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友(2019-08-27):
我司销售测高仪 测长仪 硬度计 轮廓度粗糙度测量仪 X射线复合式光学复合式三坐标 平面类零件快速光学扫描仪 量块比较仪 激光测径仪 转台 复合式三坐标 光学轴类测量仪 各类轴类 缸体检查仪 水平仪 对刀仪 金相仪器 影像仪 卡尺 千分尺等万能量具 计量室校准系统各类设备 提供各种测量解决方案 有需要请联系 谢谢!
楼主可以联系我 QQ:8988560

网友:
赚威望啦~~

网友(2019-12-09):
三坐标:精度较高。主要测量二维尺寸,三维尺寸都能测量,侧重点能测量三维尺寸,能测量一些空间尺寸,并且能做逆向工程。
投影仪:主要是通过光学原理,将被测量产品投影在一平面放大成像。精度没有三坐标高。
轮廓仪:侧重于一些曲面轮廓尺寸的测量。特别是对一些小特征,其它检测设备不好测量的尺寸,轮廓度就可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