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生成新子装配体

楼主(2018-07-09):
一个总装配体,里面有A B C D  E 等等子装配体加零件1 2 3 。。。。。100组成,其中A里面又有A1 A2 ...A100组成, B里面又有B1 B2 ...B100组成,,C,D,E子装配体也是如此。
1. 现在我吧总装里面直接选零件1 2 3 。。10 这10个零件生成生成新子装配体,功能可以实现。
2. 现在我想把总装里面的零件1 2 3 。。10 和A子装配体里的 A1  A2 ..A10 零件生成一个子装配体,发现选择了它们以后,右键鼠标,会出现生成新子装配体 命令了,但是当点击以后,会报错“要移动的所有零部件必须具有共同的父特征”,也就是无法实现。

以上操作来源于我想任意从总装里面选取一些零件生成一个新子装配体,生成的时候会丢失一些配合,报一些错误。 比如我想从总装里面抽取不同子装配体的零件形成一个新子装配体,不知大家如何实现此功能的?    请有经验的朋友指导一下,大家操作一下再谈。千万不可想当然凭感觉。

网友:
方案1,先把A解散或者选全部的A
方案2,A做个新配置A1,只含有 A1  A2 ..A10.装配 1 2 3 。。10 和A1.

网友:
假设楼主所说的功能能够实现,A中有A1,A2,新的子装配AA中也有A1,那bom表中A1的数量应该是几?

网友:
不可能实现是必然的,因为越级了。好好研究软件规则

网友:
只是零件的关系需要重新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