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中可以自动补偿消除间隙的机构或设计思路

楼主(2018-07-09):
    如题所述,设计一个齿轮减速箱,小齿轮驱动大齿轮传动,小齿轮转速小于5rpm,速比大于8,需要保证精度寿命足够长,因为是免维护的机构,不能中途进行精度调整,想设计一个可以自动消除传动间隙并可以自动补偿的机构,并且具有高刚性。

网友A:
既要高刚性又要自动补偿那是很矛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要高刚性又要自动补偿那是很矛盾的。

所以需要取平衡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需要取平衡点啊

有个机构可以参考的但是没图,大致就是利用两个齿轮的错位实现,大齿轮一分为二(同轴,贴合),然后使用弹簧和契,使两大齿轮的齿错位。
如果只是一个方向运动,刚性没问题。但是如果双向,就要计算这个补偿的力
要么就是加入第3个齿轮3个齿轮三角形分布,使用高刚性结构自动补偿中心距。

网友B:
经典的方法有:直齿圆柱双片薄片齿轮错齿

网友C:
最典型的还是双齿轮消隙,过两天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机构可以参考的但是没图,大致就是利用两个齿轮的错位实现,大齿轮一分为二(同轴,贴合),然后使 ...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您所说的第一种方案是很常见的消隙机构,但是刚性不是太好。第二种方案也是我正在思考的,但是自动补偿中心距这个设计在我的设计要求下确实比较难实现,必须达到刚性强度很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典的方法有:直齿圆柱双片薄片齿轮错齿

谢谢回复,您所说的错齿方案和楼上的老兄所述第一种类似,就是刚性不太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典型的还是双齿轮消隙,过两天上图。

谢谢回复,期待早日上图解决我的烦恼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期待早日上图解决我的烦恼

画图工(26)——齿轮传动自动补偿消隙结构
http://www.cmiw.cn/thread-80025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图工(26)——齿轮传动自动补偿消隙结构
http://www.cmiw.cn/thread-800253-1-1.html
(出处: 机械社区 ...

看了帖子的原图,感觉好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