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钣金壳体能做出来吗?

楼主(2018-07-09):
大神们,下午好,请教一下,这个钣金壳体能做出来吗?请问一下如何加工?
如何判定钣金能否加工出来?
请大神赐教,或者提供一下这方面的资料。

谢谢!!

网友:
普通折弯机做不了,一般用模具冲压,或者定做折弯刀口

网友A:
最小折弯尺寸是多少   料厚多少

楼主:
料厚1.5mm,折弯半径1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折弯尺寸是多少   料厚多少

料厚1.5mm,折弯半径1mm

网友:
折出来的边是多少  和车间折弯工沟通一下   就知道了

网友:
现在的数控折弯机上下刀模的宽度可以在很大范围内组合,先折左侧,后折右侧,选好刀模,控制好折弯角度,完全可行。

网友B:
如果没强度要求,可以选择刨槽后折弯

网友:
看样子离得很近,需要模具吧

网友:
你这样设计搭接口是不行的,肯定会做钣金的师傅骂的,建议两侧形状不一样的形状,中间做一个钣金折弯缺口,类似于退刀槽一样的道理

网友:
在冲床上冲好形状,折弯可以的

网友:
可以,折弯段差模具了解一下

网友:
说可以的,一定有什么误会。你站在你家的生产能力,去评估楼主家的生产能力,真是醉人

网友:
肯定能做出来,成本问题而已

网友:
你现在卡在哪里了?为什么担心做不出来?

网友:
我个人想法是折弯底板和左右开控板,然后前后的板焊接打磨,

网友:
搭接处应该有圆孔,不然折不过来。

网友:
拼接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钣金转折折弯没有问题,但是边角得设置释放槽,你这边会拉裂的,

网友:
折弯边长,根据经验,最少3倍板厚,你才能折弯,不然要么刨槽,要么拼焊,要么做模具冲压,别的没办法

网友:
可以折出来

网友:
你是害怕短边第二道折弯这不出来么,一般5mm以上都没问题的!

网友:
可以二次焊接,折弯刀干涉

网友:
开一付折弯段差模具可以一次性成形

网友:
没毛病可以的,压断差得有断差模,折弯高度他们可以调节的,我们以前经常做断差的,完全可以的

网友(2018-08-14):
, |8 D5 J0 L3 ?谢谢分享!

网友(2018-12-07):
27楼正解

网友:
看尺寸,如果超过下模的后位,是可以折出来的,如果尺寸太小,就一般是用段差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强度要求,可以选择刨槽后折弯

我感觉1.5mm的板厚会有一定要求了

网友:
用段差模折,一般小于3.5个板厚的叫段差

网友(2022-01-18):
这么小的折弯还是用咬口机做吧,咬口机做完小折弯边,然后用折弯机做两侧边。

网友(2023-06-01):
段差模具可以做出来

网友(2024-11-16):
常规的上下模,头上折弯的是折不出来的,距离太短了,开副小模具吧

网友:
断差工艺加常规折弯,有点规模的钣金厂都可以搞,不过钣金折弯钣金估计有问题,需要供应商那边工程师修改一下

网友:
不会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