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安装

楼主(2018-07-09):
齿轮齿条安装时怎么验证安装到位了,谢谢

网友:
动一动。感觉一下阻力,阻力均匀的。再来回小推拉,无明显间隙就可以。 实在不行,上表打齿隙。

网友:
设计中心距侧量一下啊

网友:
教你个小窍门,齿轮安装的时候一般都会有调整机构,将齿轮调到顶着齿条顶不动为止,然后调整螺钉松半圈,推动齿轮部件,来回推几次,锁紧齿轮,就好了。前提是你得齿条和导轨平行度要调好。

网友:
我们车间的师傅都是这样干的:首先第一根齿条安好以后 在拿第二根(第二根先不安)和第一根对齐 。
然后再拿一根齿对齿放在第一根和第二根的中间然后再用夹子两边和中间夹好 。
就可以打孔拧螺丝了。

网友(2019-07-02):
接缝处可以用齿规

网友:
齿轮齿轮激光淬火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