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电学问题

楼主(2018-07-09):
各位大神:
小弟并不精通电,平时都是按照常识和普通的电学基础在处理一些电的问题,最近突发奇想搞了一个死胡同,请各位开释!
问题:电路接触不良导致局部发热。(常识,这点没有任何疑问)
假设是一条普通的串联电路,一个电源U,一个普通电阻R,一个可变电阻r(电阻可以无穷大),那通过计算可知I=U/(R+r),
发热功率为P=I^2*(R+r),可变电阻处为Pr=I^2*r=(U/(R+r))^2*r。函数图象如图所示,而且根据极限计算Lim(r 趋向无穷大),Pr趋向于0。所以这么
计算与常识矛盾了,请各位看看问题在哪里?
备注:其实真到无穷大,可以认为断路,是不会发热了,但是希望看看,这样分析对不对!

网友:
如果认为你的电源恒压,那么,电流时电阻的函数,电功率计算用公式P=U^2/R,在你的电路结构中是P=U^2/(R+r).R趋向无穷大时,P趋向0.
的确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

网友A:
电阻大了不是无限大,电阻大了分的电压多了,热量集中在触点处不容易散热,你的曲线有最高点,那里才是发热最严重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大了不是无限大,电阻大了分的电压多了,热量集中在触点处不容易散热,你的曲线有最高点,那里才是发热 ...

其实还是跟R有关,R越大,发热越不明显。

网友(点评):
电阻无限大,就是绝缘了啊,当然就不发热了啊

网友B:
不是很明白~ 接触不良和 可变电阻无限大有什么关系?
不过一般接触不良造成烧掉,是因为电流突然变大发热烧掉,对应于图前段上升曲线,后期稳定了变小了怎么会烧掉。感觉就像打针,快推你肯定疼的嗷嗷叫,慢慢打针你就比较舒服

网友C:
函数曲线是怎么弄得  想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明白~ 接触不良和 可变电阻无限大有什么关系?
不过一般接触不良造成烧掉,是因为电流突然变大发热 ...

这位兄弟你说的应该是尖端放电现象,应该不属于接触不良型吧,我是这么认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函数曲线是怎么弄得  想学学

我是直接用绘图软件弄得,规律曲线!

网友:
楼主好学,无可非议!但这些理论,本人不懂,在实践应用中也无意义(个人理解)!

在设备控制柜中, 一些大功率部件接线桩头,用螺丝压接的部位,受运输、环境及工作温度的变化,在工作3-6个月后应该做一个检查。

实践中大多做不到,不论是设备生产厂家还是设备使用方。大多是等接触不良烧坏了,设备停产才会更换部件!

网友D:
回10楼,高档的重要的地方早已有红外监测了

网友:
觉得3楼社友分析的有道理!

可变电阻无穷大,在可变电阻上的电压分压大,回路的电流很小很小,而不是0。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回10楼,高档的重要的地方早已有红外监测了

15年前,武汉大学的公司就力推红外视频监测了,温度分辨率就在0.1度以上了。你一只手在墙上按几秒钟,10分钟后还能清晰的拍出墙上手印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年前,武汉大学的公司就力推红外视频监测了,温度分辨率就在0.1度以上了。你一只手在墙上按几秒钟,10 ...

电厂的工人每天只要带着摄影机巡视一遍就可监测设备运行温度了。重要地方还可实时监测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大了不是无限大,电阻大了分的电压多了,热量集中在触点处不容易散热,你的曲线有最高点,那里才是发热 ...

说的很有道理!

LZ的公式  Pr=I^2*r=(U/(R+r))^2*r和功率曲线包含了答案。
当r=R使,发热最大,Pr max=(U/R)^2/4。 这是电路常识。

可以这样理解:
220V交流电,接了100W的灯泡,对于电路中的某个连接点,相当于串联电阻r。
接触良好,r约为0,发热约为0;完全断开,r=无穷大,发热=0.
最恶劣情况,接触不良,R=r=220*220/100=484欧姆,发热=100W/4=25W

网友:
楼主的脑洞真是大开,估计到时电线会先烧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