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塑料件如何大批量加工

楼主(2018-07-09):
       如下,塑料件尺寸在150*100*30,件数在1万以上,想用塑料一次成型,因为手上有一台塑料融化机器,还有许多碎料,想用个模具类的大批量做,这个模具要怎么做方便生产而且快,收缩这方面可以忽略,要求不是很高,求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1.厚度太厚,注塑收缩会比较严重。
2.模具需要倒模角度。
3.可以考虑用线切割。

网友(点评):
第一点和第二点赞同,第三个还是用激光或水刀吧

网友(点评):
厚度要求不高,收缩这个可以忽略

网友(点评):
收缩会形成缩坑,表面质量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厚度太厚,注塑收缩会比较严重。
2.模具需要倒模角度。
3.可以考虑用线切割。

第一次听说 塑料也能用 线切割?

网友(点评):
电热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厚度太厚,注塑收缩会比较严重。
2.模具需要倒模角度。
3.可以考虑用线切割。

厚度要求不高,收缩这个可以忽略

网友:
坐等优秀生发言。

网友:
楼主是泡沫塑料?

网友(点评):
材质是聚丙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听说 塑料也能用 线切割?

塑料不导电...

网友(点评):
可以绳锯,热锯,,,

网友:
建议楼主找专业做塑料模具的厂家解决,这个零件不大,模具费用也不高的。

网友:
开个塑料模具,用注射剂来加工比较快,难道楼主是想用塑料融化机来加工??

网友(点评):
融化挤出,想在头部加个成型的模具

网友:
你这个什么材料?

网友:
挤出。切断。

补充内容 (2018-7-10 08:53):
实在不行就浇铸

网友(点评):
用挤出这个有点大了,不好挤

网友(点评):
机台问题还是? 棒料好像有这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塑料不导电...

是的,线切割只适合能导电的材料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听说 塑料也能用 线切割?

塑料件是不能用线切割的

网友:
我是来增加为王的

网友:
开个模具就可以了,简单方便啊

网友:
电热丝切割不行吗?

网友:
30厚 激光切割应该可以,找那种切布料 亚克力的激光切割机 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厚度要求不高,收缩这个可以忽略

收缩后外形会较差

网友:
我公司以前是生产HDPC的,用的原料是韩国的三星 LG。

网友:
挤出?然后切割

网友:
做成板 切割
如果有压力机 做模具  模压,变形不会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厚度太厚,注塑收缩会比较严重。
2.模具需要倒模角度。
3.可以考虑用线切割。

真是不差钱啊,还用线切割。

网友:
10K,开模吧,说不定有下一单呢

网友:
按外形挤压成棒料,按需切断,几乎不用考虑收缩。如想节省材料,考虑做壳体吧

网友:
更改成壳体结构,内部填充加强,然后用注射,是否可行?
思路供你参考。

网友:
电热丝+1

网友:
成型刀冲切不行吗

网友:
精度不高的,用木工那种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