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难度

楼主(2018-07-09):
这个图纸的加工难度大吗?用什么加工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不难,车 铣 钻

网友:
就那深孔麻烦点

网友(点评):
铰刀就可以

网友:
不难得,大批量加工适用数控数控车床。

网友:
仪表车加工这种工件比较适合,用走心机就更好了,内部的深孔精度要求挺高0.01mm的公差要求吧,得用绞刀

网友:
台阶面是不是有个孔漏了尺寸

网友:
车——钻——铰就行了。

网友:
简单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