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十字架是如何加工的?

楼主(2018-07-09):
下工厂少所以不知道这种件具体是怎么加工的,求大师指教。1.加工工厂对我的回复是,形状大小差不多的料坯——车床(车出上下两个圆,一个圆是十字架的最大直径,另一个是凸出的圆柱直径)——线切割(通过线切割,割出十字架的模型)——最后抛光打磨。
   我不同意:因为线切割我接触过,波峰波谷比较大,说白了就是粗糙。我们是医疗器械,任凭他打磨很难达到我们要求的精度3.2um。
2.我想问的就是除了1说的加工方法,有没有别的加工方法?在CNC是如何加工的?越详细越好。谢谢
3.这个件大概多少钱?

网友:
直接用100的棒料,立加,三爪铣平面,打图上的五个孔攻丝。做一个卡具,将刚铣的平面贴合在卡具平面,使用五个螺钉反向拉紧工件,铣其余部分。
其实要没有粗糙度3.2的要求,激光或线切割,然后焊接上圆柱,铣几刀,抛丸去毛刺飞边,喷塑效果也不错。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最好不要分开加工。

网友:
你可能没见过打磨抛光后的东西吧

网友(点评):
这个我应该见过吧

网友:
专业打磨抛光,给你打出镜面效果
我这边很多产品A级面都是外发打磨抛光。

网友(点评):
我就见过机械抛光,没见过化学抛光和电解抛光。机械抛光就是用角磨机山用抛光片,抛光蜡等一遍一遍去抛光的。

网友A:
外观上,线切割后抛磨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这次知道,线切割分快,慢,中速度的,其实线切割也可以达到3.2的精度。

网友:
批量生产,我建议毛坯铸造出来,再上数控加工中心铣精度表面。

网友:
铸胚——加工中心——抛光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 抛光 不行? 达不到要求???

网友:
晕了,直接车床把中间的圆和台阶做出来,你外表光洁度要求3.2也不是太高,直接中走丝好了,比线切割价格高一些,比慢丝便宜,在说东西也不是太大,没多少钱

网友(点评):
嗯嗯,这次知道线切割也分快丝,慢丝和中丝,谢谢您的专业回答,主要我们要加工17个不同的零件,加工厂也不愿意干。数量都是各一个。

网友(点评):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不愿意干重新找啊,不知道你在哪边?苏州这边多得是可以做的,但是你价格很低就算了,但是我估计这个成本价格不会很高的

网友C:
晕了,需要铸造?直接买圆盘不锈钢,车床台阶做出来还有内外圆,然后中走丝外形做出来,轻松3.2达到,1.6都没问题,价格比线切割高一些,也还好大概1分每mm,然后在用CNC把上面的V槽做出来。
至于说直接CNC不知道大家做过没有,考虑到变形了吗,十字架最薄只有4mm会弹得

网友D:
慢丝是可以做到3.2的粗糙度的,线切割也有很多种干法

网友(点评):
大侠慢丝修刀加上轻轻抛一下0.8轻轻松松

网友:
上铣床用电磁吸盘可能好一点,这个件太单薄,铣削变形大,最好还是割出来

网友:
线切也分快丝和中丝和慢丝,楼主估计只接触了快丝,没接触过慢丝。

你看下慢丝的表面如何再来说话。

网友:
如果每天需求超过10K,采用四轴加工,一个工位直接OK

网友(点评):
没有那么多量,成本也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了,需要铸造?直接买圆盘不锈钢,车床台阶做出来还有内外圆,然后中走丝外形做出来,轻松3.2达到,1.6都 ...

支持

网友:
批量生产:精铸——加工中心——抛光,成本最低。
单件嘛,车铣都行,不计成本的。

网友:
我觉得先铸件毛胚,再做工装固定,最后才加工。这样简单点,当然这要批量做。

网友E:
表面处理还不好办?放到光饰机里面转一下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观上,线切割后抛磨没问题的

谢谢专业的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慢丝是可以做到3.2的粗糙度的,线切割也有很多种干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面处理还不好办?放到光饰机里面转一下就是了。

放到光饰机成本会不会高,一般的小加工厂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 抛光 不行? 达不到要求???

加工厂给我的反馈是不好加工,第一:采用线切割的加工方式会使加工表面粗糙度比较大,他们可能采用的是快速切割。第二:由于第一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他们在线切割后留出加工余量,然后在CNC上加工但是不容易将所加工的零件用卡具去定位。以上两点我不理解,所以问问大家。

网友:
这个玻璃幕墙用的比较接近,一般铸造毛坯,然后加工孔,抛光

网友:
表面可以做个电镀,外观绝对没问题

网友:
能不能把十字架和凸台拆开加工,再螺纹连接啊?车铣加工尺寸太小,加工出来可能变形太大!线切割的话十字架的圆角怎么割出来啊,不是被凸台挡住了么?

网友(点评):
最好别分开加工啊。

网友(点评):
那就圆盘料先车出凸台,再反面洗出十字架,然后抛光

网友:
根据量大量少来定工艺

网友:
楼主,你好,我问一下,这个东西没有机加工之前可以直接买到跟这个差不多的标准件吗?不需要焊接?

网友:
没听说过铸造吗?铸造之后镀膜,电镀,抛光都行

网友:
慢走丝吧

网友:
1)车;
2)中走丝线割;
3)三轴数铣做圆角,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