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零件如何稳定尺寸

楼主(2018-07-09):
  对于精密零件,例如机床的导轨。尺寸稳定性非常重要,一般的精加工前需要去应力退火甚至还需要时效处理。我现在有一台车床导轨严重磨损,淬火层都差不多没有了。要维修,师傅说需要先上导轨磨床,然后再对导轨进行淬火。我就感到很担心了,精磨以后淬火,会不会有较大变形?一般的零件无所谓,但是车床导轨,就算变形一两丝都是会影响精度的。还有,磨床的磨削应力也是很大的吧。我记得有的高级机床导轨最后是用龙门刨加工的,据说加工应力小。现在的新出厂国产机床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好,往往使用两年后就应为应力变形导致精度下降。
  对于精密零件,如何才能做到较好的去应力?磨削的应力变形是不是很大?

网友:
磨削属于精加工手段,切削抗力小,谈不上什么应力变形

网友:
你这个导轨外形尺寸比较大,应该是局部淬火吧?整体尺寸有多少?

网友:
应该先淬火,再平面磨吧。

网友(点评):
是的,他所说的精磨在淬火,到达一定温度,一定会有微量变形的。 正常流程是淬火之后,在精磨,在磨床上应该是能达到你想要的要求。

网友:
刨床加工产生的是拉应力,磨削产生的是压应力。单从应力释放方面,压应力比拉应力更有利。

网友:
正常的工艺应该是先粗磨平旧导轨面,然后导轨淬火,再精磨导轨

网友:
粗磨、高频淬火、精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