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问题求助

楼主(2018-07-10):
如示意图,我需要钢丝达到设定的张力时,电机停止转动,并且这个张力是换型可调的,最大张力范围在10公斤力以内。我是该用步进+力矩传感器还是直接用力矩电机?哪种方式更加精确便宜?求各位大师指点!(钢丝左端固定,右端用电机拉紧使得钢丝产生一定的张力)

补充内容 (2018-7-10 17:33):
达到预设转矩后,该如何让电机立即停止转动并保持钢丝张力?

网友:
有堵转时就会自动停止,并且电机的堵转扭力是标示,可以选用一下

网友(点评):
产品不一样,也就是张力不一样时可调么

网友(点评):
那就改伺服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买个数显扭力扳手改装一下,弄个手动的就行。个人感觉想全自动起来不容易,机械部分也许很简单,电路部分很有可能相当复杂

网友(点评):
电路很简单呀,只需要将扭矩信号反馈到PLC,控制电机起停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用步进电机加力矩传感器合适。因为你需要一个终端反馈来控制电机的运行和停止,这个反馈的张力值阈值可以自己编程控制,精度控制也更高。力矩电机是可以根据负载的不同近乎恒定输出力矩。也就是说他恒定输出扭矩,不是达到某个扭矩停止转动。

网友(点评):
明白了,十分感谢

网友(点评):
打螺丝机就是伺服电机控制螺丝扭力的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用气动,用电机的话考虑过可能导致频繁起停的因素吗

网友(点评):
我们是做研发的,不会大量生产,所以不需要频繁起停,气动的话因为没有气源,所以不考虑

网友:
用气缸和张力计测,气缸拽钢丝比用电机旋转拽钢丝简单点。

网友(点评):
没有气源,所以优先考虑电动

网友:
个人认为直接用伺服电机的力矩控制模式即可,用步进电机+力传感器的话PLC还需要加模拟量模块,一个价格大概800左右,而且反映有延迟

网友(点评):
因为力矩比较小,就几公斤的拉力,所以力矩控制上需要比较精确,楼主有什么比较好的伺服厂家推荐么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的力矩控制模式,负载达到设定的力矩后电机会停止么?

网友:
个人感觉需要反馈,倾向步进加传感器,频繁启动不是事。

网友A:
楼主说“电路很简单呀,只需要将扭矩信号反馈到PLC,控制电机起停就可以了”
我觉得不简单,因为我是搞机械的,对电不太懂,但听说,步进电机是一步一步走的,那就避免不了有振动、轴的转动不是那么太连续,所以要调张力的话,这一步小了要调大,再转一步很可能就大多了;伺服电机,听说轴无法完全静止,加了刹车就涉及反馈时间了,当然你整体电路也得有反馈延迟。这都得考虑。
我不懂,随便说说,有不对的地方请补正。

网友(点评):
步进电机进一步要调小,退一步要调大,这应该是由步进电机的步距角和绕线轴的大小决定的,用伺服电机的话会贵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电路很简单呀,只需要将扭矩信号反馈到PLC,控制电机起停就可以了”
我觉得不简单,因为我是搞机 ...

额,这就涉及步进电机的控制精度问题了。所有的电机都有控制精度问题。我做过用步进电机,位置重复定位精度达到10″。当然我是加了编码器。如果觉得步距角太大,可以加减速器和驱动器细分。还要看楼主张力值阈值的控制精度是多少。传感器的精度是多少。这都是选型的问题。

网友B:
我来做的话:如果精度要求高,预算足够-就伺服的恒扭矩控制(当然伺服也有好坏):要求不高或预算不足的话就步进+力矩传感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做的话:如果精度要求高,预算足够-就伺服的恒扭矩控制(当然伺服也有好坏):要求不高或预算不足的话 ...

赞同!

网友:
直接扭力电机吧,不那么麻烦

网友:
这个东西,完全想自动有点难度,最好是部分手动

网友C:
不懂为什么转换成转矩测量,而不是直接测钢丝的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为什么转换成转矩测量,而不是直接测钢丝的拉力

因为产品换型时拉力会改变,直接测量不好控制

网友(2019-10-19):
先決定拉伸工作半徑  再來決定電機....但以系統難易來看...伺服應該是主要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