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震问题

楼主(2018-07-10):
想请问大家16吨冲床底下靠什么减震,我看好多都是用地脚螺栓固定在地上的,震动很大,有没有什么好的减震方法,,,另外找过用螺栓固定的减震垫(像吸盘那样的),但是底部没有额外的孔,不好固定,,所以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网友:
垫橡胶块

网友A:
用过25吨的床子,完全没有减震结构,噪音稍稍大了点,别的没什么大影响。

网友B:
楼主说的是这种减震垫吗?

网友:
我们车间新购冲压设备,通常会先做好地基,再选用减震产品进行减震,如加装橡胶防震垫、弹簧减震器、减震平台等。

网友:
复合弹簧可能比橡胶弹簧的减震效果好。复合弹簧能承受比较大的冲击力。

网友:
空气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这种减震垫吗?

刚开始的确是找了这样的,不过后来又换成了阻尼弹簧减震器,应该要比这种效果要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25吨的床子,完全没有减震结构,噪音稍稍大了点,别的没什么大影响。

是的,我们这个16吨的冲床也没有减震的结构,噪音很大,就是想稍微缓解一点

网友:
减震弹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们这个16吨的冲床也没有减震的结构,噪音很大,就是想稍微缓解一点

可以考虑切一块比冲床底座略大的厚橡胶板

网友(2020-01-14):
冲床振动很正常,也很好解决,我这边专业做减震器的,产品在国内外都有用,能够有效隔离振动,降低设备因振动产生的零部件损耗,改善工作环境的舒适度。

弹簧阻尼减震器

弹簧阻尼减震器